嘉立创第四期开招接SMT小批量,这点你必须知道!

楼主(2019-04-03):
嘉立创SMT第四期开始接100片的小批量,但是你这点必须知道在嘉立创SMT焊接(无论是样板或小批量,小批量更重要):

1)嘉立创的小批量如果因为PCB电路板出错而引起SMT焊接后报废(无论PCB出错的责任方在谁),嘉立创不承担任何元器件损失,只承担裸板PCB本身的责任,如果是嘉立创SMT工序过程中引起电路板及元器件报废,则嘉立创承担元器件及PCB的全部的损失!
2)如果PCB下单是返单结果还是把PCB给做错了从而导致嘉立创SMT焊接后元器件全部报废,则嘉立创担元器件及PCB的全部的损失!

       也许你说这是不合道理的:板子也是你做的,元器件也是你焊接的,如果板子嘉立创做错了则理论上要担全部责任,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前置条件是不对的,如果不是返单嘉立创无法保证你的PCB一定能百分之百正确,嘉立创SMT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所以不担任何元器件责任,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丑话说在前面,省得扯皮,我们会更新在合约中,做为合同的一部分!

网友:
料的种类还是太少了,前天做个电源板子,还以为试下smt,一查,全板只有4个料能贴,一面两个,还不如不贴

楼主:
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慢慢来,大家对于没有的料,可以申请增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给于解决,嘉立创PCB打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在到了今天的极致,嘉立创SMT总有极致的那天!

网友:
也就是说现在小批量也可以选择SMT了?不是深圳工厂的也可以?

网友:
楼主位的规则很合理。的确无法无限承担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扩展库使用种类的限制,一个板有几个零件不能贴,做100片就有几百个需要手工贴,几片样品还可以,小批 ...

任何业务不可能适合百分百的人群,有人用得上就行,这个业务也是部分客户强烈要求的!

网友:
是100片之内都可以,还是必须是正好100片?才能小批量贴片,

网友:
我考虑应该是100片之内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业务不可能适合百分百的人群,有人用得上就行,这个业务也是部分客户强烈要求的! ...

我就是这部分客户之一,像我这样不多不少的量,之前smt的30套限制,让我拆分几次加工真不爽,而现在放宽数量正合我意。至于不能全贴,那就等嘉立创逐步成长吧。因为放到别的地方加工,既要备料(有的料还要整盘,用不完要么浪费要么精心库存),又要周转,而且加工也让我很不放心。

网友:
有一点不太好,100片PCB工期是5天。30片工期只要3天,着急用,还只能拆开了下单。

网友B:
前几天刚在lceda画了一个小板子,然后JLC打样加贴片一条龙服务。不得不说,真是太方便了。拿回来焊一下接插件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在lceda画了一个小板子,然后JLC打样加贴片一条龙服务。不得不说,真是太方便了。拿回来焊一下接插 ...

不错哦

网友:
完全可以理解,很公平,从PCB文件到PCB实物,中间还有太多环节,如果不是返单,这个风险确实有点大。

网友C:
如果是拼板,不知道这100片,是指的拼版后的大板,还是按小板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拼板,不知道这100片,是指的拼版后的大板,还是按小板算的。

大板的,你拼版我们视为一片

网友:
顶,支持成长为极致

网友D:
那如果PCB是返单的 ,又SMT,是不是出问题也不承担呢?

网友E:
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说不定哪天袁生就宣布支持双面贴了。现在下单体验还需优化,特别是DFM放到前端可以大大提高下单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PCB是返单的 ,又SMT,是不是出问题也不承担呢?

第2点写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说不定哪天袁生就宣布支持双面贴了。现在下单体验还需优化,特别是DFM放到前端可以大 ...

同期待双面贴,另一面只贴0603及以下也是极好的

网友:
拼大板机器爽!一样的料,N个吸嘴跑一次就可以了。搞SMT就是精打细算到家了。。。

网友:
总之希望越来越好,现在PCB打样+SMT极大节省了时间精力。
就算找人贴不在乎费用,但是零散物料的购买,跟SMT厂家的来回沟通,快递物料,这些都是很费神的。
每次都会买多点料,越积越多,其实最后也不会去找去用。

网友:
支持,第一点很合理,确实不能无限责任,否则起得很快。

网友F:
什么时候不限制颜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时候不限制颜色啊?

当量足够大的时候不限,所以大家要多推荐客户用,量还没有上升到不限色这个量!

网友:
V割拼板的小批量能贴吗?

网友:
做50片可以不

网友:
如果是100片需要贴片的话 PCB加工时长SMT时长分别是多少?

网友:
对啊SMT不能选择其他颜色的,听说免色费了,结果不能SM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慢慢来,大家对于没有的料,可以申请增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给于解决,嘉立创PCB打 ...

可以申请增加这个很好,希望能在支持管装上再做些努力,SMT加工支持管装应该算是基础功能,对JLC的模式可能会影响效率,但就算二次编带上机也应该考虑一下支持管装,很多SOP封装的料都是管装,这些封装贴装焊接都是小意思,卡在喂料器这太可惜了。

网友G:
1.希望增加基础库的种类。
2.SMT集成库抓紧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希望增加基础库的种类。
2.SMT集成库抓紧做。

同意,基础库增加方便很多。但还需要核对下PCB封装,库里LL-41的封装和LL-34一样大,SMT小哥说没法放呀!!!

网友:
强烈希望SMT加入1.25mm间距的贴片连接器...这个和其它普通贴片器件应该是一样的啊,总是拒绝我的申请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放开功率电感和电解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