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PCB的惊艳效果!看得我都想延迟退休再干一票

楼主(2019-04-03):
这是一家国外公司(WEGSTR)发布的。

视频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 ... mp;ts=1554301140598

制作过程如下:

1。雕刻线路(仅仅电气隔离,不割走多余的铜皮)。

2。涂阻焊油。

3。打磨掉焊盘上的绿油

4。钻孔

5。化学镀锡

制作出来的效果,竟然可以媲美嘉立创等传统打样!

再也不需要等3天才能收到打样了(嘉立创24小时发货,收到快递基本3天后)。

自己动手,1小时就能制作出来。

当然,涂绿油、化学镀锡属于轻微污染,要彻底环保,可以跳过这两个工艺,不是太精密的线路也不影响使用。

这是我见过效果最好的雕刻pcb。

大家点评一下。

注: 看得我心痒痒。我研究了一下,组织了我们的雕刻机技术人员学习和讨论。我们可以做出比这台机器更强的效果:

1。雕刻速度至少提高3倍。
2。该机换刀需要拧六角螺丝、换完刀需要对刀。我们可以设计成1秒内轻松换刀,不需要对刀可直接使用。
3。该机可以生产最细8mil间距的pcb, 我们可以做到4mil。
4。改该机使用传统压板固定pcb,双面雕刻换面后对刀非常麻烦,容易出错。我们可以做到使用专门夹具、1秒安装,1秒换面,不需要对刀可以直接双面雕刻,而且不会错位或出错。
5。该机加上基本配件,要3万元以上。我们可以做到2万元。
6。该机没有克服pcb翘起的设计。我们的机器有。

当然,我们的机器连PPT还没有,只是根据我们十几年来设计、生产雕刻机的技术积累和经验,确信我们有能力生产出这样的机器。

如果大家都认为wegstr这种方式是最佳的pcb雕刻方法,我会考虑延期退休,研发和生产这台专门为PCB雕刻设计的机器。

注:

1。乐普科的激光pcb雕刻机也很强。但无法钻孔,没有阻焊。而且,价格都在100万元以上。据说几年前大族激光成花大力气先杀入这个行业,几年后仍然无法克服技术问题,不得不放弃。

2。打印导电银浆,效率也很高。但这货的导电电阻比较大,除了做做跑马灯外,基本没什么用。这货主要用在柔性线路打印,如表演衣服上的灯饰等。

雕刻PCB最终实物图片, 是不是效果惊艳?!

网友A:
需要阻抗控制的电路,高速电路,会比较难搞,不可能清大片铜箔吧。

网友:
需要台好机。。  好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阻抗控制的电路,高速电路,会比较难搞,不可能清大片铜箔吧。

立即有耐心等3天的话,去找嘉立创就好。

雕刻打印适合教学、研发。

试想一下:一个研发团队,布完pcb后,发到嘉立创要等3天。

假设这团队10人,平均工资500元/天。

等3天会导致1万5000元的损失。因为这3天可能项目无法推进了。

网友B:
没想到涂上去的阻焊还能那样子打磨掉,感觉DIY电路板又有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涂上去的阻焊还能那样子打磨掉,感觉DIY电路板又有得玩了

是的。

我也是看到这个视频后,认为雕刻pcb有得玩。

网友C:
效果确实惊人,雕阻焊确实惊人,刀是浮动的,应该没有弹簧,可能就是靠刀自身的重量,那么ER夹头可能反而不适合了。

他们家的机器结构其实不怎么样,刀就是螺旋的尖刀所以没有毛刺。

但一直感觉如果能直接激光曝光感光膜的话,效果会非常好,前两天也有网友提这个事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251-1-1.html

另外,如果是激光曝光的话,阻焊也可以曝光,速度很可能比雕刻有优势。(当然钻孔的主轴也必须得有)(过孔无法导电是个大问题)

如果要雕的话,覆铜板不平是会是个问题,软件处理得跟上(坛子里有那个,什么虚拟平面?村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确实惊人,雕阻焊确实惊人,刀是浮动的,应该没有弹簧,可能就是靠刀自身的重量,那么ER夹头可能反而不 ...

使用腐蚀方法,肯定效率更高。

但这是重污染,实验室搞得乌烟瘴气。

而且,没有任何员工乐意去做这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需要我们2万元的专业pcb雕刻机。

知道1秒换刀的代价吗?   到时你会下一跳的。

自动换刀主轴的价格可能导致整台机器的售价偏离国内pcb雕刻机用户的心里价位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腐蚀方法,肯定效率更高。

但这是重污染,实验室搞得乌烟瘴气。

是的,搞不好还会出现环保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换刀主轴的价格可能导致整台机器的售价偏离国内pcb雕刻机用户的心里价位太多 ...

看4楼。

研发团队节省的时间,几次就够买一台机器了。

我们这台机器不是面向个人客户的。现在经济不景气,面向个人客户死路一条。

我们是面向教学、科研等不差钱的企事业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搞不好还会出现环保方面的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公司安排你去腐蚀线路板,你是否生气?

假如公司安排你操作我们的机器,你会当做是优差。阻焊油、化学镀锡只是轻微污染,带个口罩、通风好完全不影响健康,因为时间也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4楼。

研发团队节省的时间,几次就够买一台机器了。

有道理。面向个人客户的话,那个价位,根本没办法做好东西,一个主轴的价格都会超出他们想花的钱。

网友D:
过孔怎么弄,自己做板最难的就是过孔金属化了,尤其是最常用的0.3/0.6的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想一下:如果公司安排你去腐蚀线路板,你是否生气?

假如公司安排你操作我们的机器,你会当做是优差。 ...

是,而且如果公司需要在办公场所腐蚀电路板那也实在是有点……

对于做完就立即焊接的,也许镀锡的步骤都可以省略掉,新鲜的铜层直接上锡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过孔怎么弄,自己做板最难的就是过孔金属化了,尤其是最常用的0.3/0.6的孔。 ...

过孔好像需要用到甲醛之类的东西,忘了具体是什么了,以前还找过,反正配方让人不太干鼓捣。

从麻烦的角度来考虑,我宁愿用铜线连接过孔也不愿意折腾那个过孔金属化,它不是一步能完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孔好像需要用到甲醛之类的东西,忘了具体是什么了,以前还找过,反正配方让人不太干鼓捣。

从麻烦的角 ...

0.3的铜线,太虐了吧,穿铜线,过孔还不能做在元件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3的铜线,太虐了吧,穿铜线,过孔还不能做在元件下面。

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真这么干过……灰排线扒开,弄出一根……穿过去,焊上,反面再焊上,剪掉多余的……

先焊这个,再上ic,可以在元件下面。

现在再这么干只能称为行为艺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孔怎么弄,自己做板最难的就是过孔金属化了,尤其是最常用的0.3/0.6的孔。 ...

可以使用过孔铆钉。或自己焊过孔线。

fpga封装内,就不能安排过孔了。否则铆钉会将fpga芯片顶起来。一定要安排过孔在fpga封装内,交给嘉立创,等3天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真这么干过……灰排线扒开,弄出一根……穿过去,焊上,反面再焊上,剪掉多余的… ...

都这么干过,那时候布板没现在这么密,直插元件还比较多呢,现在0.3的孔都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而且如果公司需要在办公场所腐蚀电路板那也实在是有点……

对于做完就立即焊接的,也许镀锡的步骤都 ...

是的。如果隔离刀粗一些,连阻焊油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这么干过,那时候布板没现在这么密,直插元件还比较多呢,现在0.3的孔都嫌大。。。 ...

研发过程,为了更快推进进度,没有必要将线路板做得产品那么精密。

看看iPhone是怎么开发的?

下面是iPhone的试验板。这类研发的过程中,使用雕刻pcb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最后做产品,再重新设计pcb,交给外面的pcb公司生产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研发过程,为了更快推进进度,没有必要将线路板做得产品那么精密。

看看iPhone是怎么开发的?

测试底板雕刻完全没问题,有问题修改也容易。
高速板,或者BGA芯片的,只能去打样了。
定位在原理验证用比较合适,适合学校和科研机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孔怎么弄,自己做板最难的就是过孔金属化了,尤其是最常用的0.3/0.6的孔。 ...

我觉得业余做PCB最难的是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底板雕刻完全没问题,有问题修改也容易。
高速板,或者BGA芯片的,只能去打样了。
定位在原理验证用 ...

可以将有要求的部分,比如BGA, 到外面加工pcb,做成功能小板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业余做PCB最难的是过孔。

做研发,可以尽量减少过孔,并且只使用一种过孔直径。因为每一种孔径都需要换刀,麻烦。

网友F:
除了第三步打磨掉焊盘上的绿油外,别的都很普通01机完全可以完成,并且打磨绿油的方式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
双面板对刀是有技巧的,可以直接计算得到新的原点坐标(MACH3可能不支持直接输入新的0点,维宏卡可以),靠手工对刀总会有误差的。
另外雕刻PCB最大的痛点是“过孔”

网友:
https://www.wegstr.com/ 看来是经营雕刻机的,很惊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想一下:如果公司安排你去腐蚀线路板,你是否生气?

假如公司安排你操作我们的机器,你会当做是优差。 ...

我宁愿腐蚀,现在腐蚀是用过硫酸盐,早就不用三氯化铁了,戴个手套操作干净安全。反而绿油气味很大,也很容易弄得到处都是,要清理必须用95%酒精,麻烦死了。
我觉得雕刻PCB最大的痛点还是过孔,所以我现在都懒得做双面板,太麻烦了,宁愿单面飞线都不做双面。
阻焊绿油我也是不想去弄的,都是直接清死铜。

网友H:
如果第一步是上阻焊油, 然后其他, 电路雕刻, 打磨, 钻孔, 边框一步搞定, 能这样就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第三步打磨掉焊盘上的绿油外,别的都很普通01机完全可以完成,并且打磨绿油的方式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证 ...

01机换刀需要多长时间?

换完刀,对刀要要折腾。

01机是一台通用雕刻机,不是为pcb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宁愿腐蚀,现在腐蚀是用过硫酸盐,早就不用三氯化铁了,戴个手套操作干净安全。反而绿油气味很大,也很 ...

绿油涂好放烤箱应该很快。污染可以控制。

你家里偶尔腐蚀的确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每天都做,很快就乌烟瘴气了。另外你腐蚀,也没有阻焊啊,精密管脚的fpga一样很难焊接得好,很容易短路。

要彻底环保,可以不使用绿油。使用粗的隔离刀,焊接小心一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第一步是上阻焊油, 然后其他, 电路雕刻, 打磨, 钻孔, 边框一步搞定, 能这样就爽歪歪!!! ...

我考虑过,在工厂里可以先印好阻焊。但雕刻会破坏阻焊,fpga管脚焊接容易短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研发,可以尽量减少过孔,并且只使用一种过孔直径。因为每一种孔径都需要换刀,麻烦。

过孔的问题好难避免的。

相对PCB雕刻机,我觉得小型贴片机优势更大,特别是小批量不多的,出货订单量不稳定的。

国产的小机器很方便,就是不稳定。进口的机器很稳定但是又太大了,操作还复杂。

可以开一个投票贴子看看大家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孔的问题好难避免的。

相对PCB雕刻机,我觉得小型贴片机优势更大,特别是小批量不多的,出货订单量不 ...

不用投票。我们这机器不是针对个人用户的。

上面也说了,这年头,针对个人的产品都是降低成本死拼价格,不符合我们的风格。

网友I:
效果不错,有研发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效果不错,有研发价值

这个帖子讨论的目标:这是否已经是行业最佳方案。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投入进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绿油涂好放烤箱应该很快。污染可以控制。

你家里偶尔腐蚀的确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每天都做,很快就乌烟瘴 ...

绿油是光固化的,不是烤的,PCB四周先贴一圈胶带垫高,涂绿油,放胶片,压玻璃,最后放到紫外线灯箱晒几分钟固化,不用灯箱就得放在太阳下晒15~20分钟的样子(也就是说没有紫外线灯箱做板子还得看天吃饭,阴天做不了 )。
视频中是整片固化后再铣掉焊盘部分,而常规做法是胶片上激光打印焊盘阻挡曝光,照完紫外后焊盘部分还是液体状没固化,用95%酒精洗掉就行了,其实也不麻烦。
真正麻烦的是压玻璃那一步,如果涂多了一压会溢出来搞得到处都是,涂少了覆盖不全又要掀起来重新弄,板子洗不干净或者胶带厚度不对绿油层太厚会非常容易掉,胶带太薄又压不均匀颜色深浅不一等等,相信我,绝对没有视频里面操作那么轻松的(估计反复练了不知道多少次才拍的这么完美),我以前玩过很多,上绿油非常麻烦,工序很多,任何一步出错就废了。
相比之下腐蚀过程真的一点都不会搞得乌烟瘴气,腐蚀液还可以用个塑料罐子装起来重复用。腐蚀法最麻烦的工序是贴感光膜和曝光,特别是双面对位最费精力,而且腐蚀完照样还是要上雕刻机钻孔铣边,我直接雕完换钻头和铣刀岂不是更省事?

很难想像FPGA板子没过孔,一块板子最起码几十个吧,一个个两边焊会累死,而且过孔还不能在芯片下面,我觉得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搞高密度芯片,连100pin的STM32都不太可能(功能简单也用不着100pin的芯片),我认为48pin STM32的级别已经是极限了。
至于有没有阻焊对于我来说真的不太在意,只要清了死铜焊起来毫无压力。没阻焊的板子不是横着拖焊的,是顺着线路往外拖,这样就不容易连在一起了。
你看我这两片LVDS接口板0.5mm的FPC座还不是焊的好好的,烙铁从引脚顺着线路往外拖,多余的焊锡会拖到外面开阔的地方,实在太多的话用吸锡带一吸就干干净净。

我现在雕刻PCB都是做比较简单的板子,例如一些DC-DC模块,模拟电路单元,转接板等,都是评估过不需要大量过孔的才会自己搞,尽量飞线都尽量不打过孔(10个以内还可以接受),基本上就是洞洞板能搞定的板子才用雕刻,更复杂的还是耐心等五星级大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绿油是光固化的,不是烤的,PCB四周先贴一圈胶带垫高,涂绿油,放胶片,压玻璃,最后放到紫外线灯箱晒几 ...

果然是大师,一下就找到本方案的最大缺陷。

真正麻烦的是压玻璃那一步,如果涂多了一压会溢出来搞得到处都是,涂少了覆盖不全又要掀起来重新弄,板子洗不干净或者胶带厚度不对绿油层太厚会非常容易掉,胶带太薄又压不均匀颜色深浅不一等等,相信我,绝对没有视频里面操作那么轻松的(估计反复练了不知道多少次才拍的这么完美),我以前玩过很多,上绿油非常麻烦,工序很多,任何一步出错就废了。

那我之前的方案可以翻出来了。大师帮忙评估一下:

1。工厂里裁割覆铜板后,表面涂上阻焊绿油。

2。雕刻、打磨焊盘、钻孔、锣边。

这样就干净利落。

缺陷是雕刻后的线路边上的阻焊被破坏。阻焊的作用减弱,但仍然比没有阻焊好很多。

我的这个工艺是10年前构思的,当时一直没有实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大师,一下就找到本方案的最大缺陷。

要控制好雕刻两层,机器如果有浮动结构,似乎这个方案确实很省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大师,一下就找到本方案的最大缺陷。

我感觉没用,最容易连锡的就是引脚和线路之间垂直的缝隙,助焊剂一加热就顺着缝隙跑,焊锡也随着渗透进去,而且凹进去吸锡带都锡不出来。
倒是焊盘如果用雕刻机铣开的话可以不用光固绿油,改成热固的可能还好一些,不用压玻璃片,换成像刷乳胶漆一样用个一次性滚筒滚就好操作很多,甚至能设计成像油性笔一样涂的就更方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要控制好雕刻两层,机器如果有浮动结构,似乎这个方案确实很省事

那个视频就是浮动结构,雕刻刀是浮动的,背后有个弹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那个视频就是浮动结构,雕刻刀是浮动的,背后有个弹簧。

不好意思,才看了视频。

我有一台iso20的雕刻机,平时做铝玩具玩的。这种如果代码出得好,一次加工完是没问题,雕刻阻焊的关键在于刀尖设计,没有切割金属的能力,但是可以磨掉阻焊。

依照这个思路,结合贴片机的送料和自动反面,感觉搞个全自动的都有可能。

就像莫生说的,用本有绿油的板子,最后自动化反面,反正电路板雕刻也没什么力,压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没用,最容易连锡的就是引脚和线路之间垂直的缝隙,助焊剂一加热就顺着缝隙跑,焊锡也随着渗透进去 ...

在做个“刀头”来最后补阻焊,只要阻焊相容性好,效果应该就能保证。

网友K:
很漂亮的刀具,走那么快还不断刀,只可惜国内不一定买得到。一般0.1的刀具早就把刀尖崩了

网友L:
以前有一家德国的公司,好像叫LPTK,记不得了,有双面雕刻机。先双面雕,打孔的时候,上下都铺上一个薄铝板,然后有一种石墨成分的膏,象刮锡膏一样刮到过孔里面,在烤箱里面加热固化。我去日本出差的时候,刚好那个公司的销售去演示它们的机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才看了视频。

我有一台iso20的雕刻机,平时做铝玩具玩的。这种如果代码出得好,一次加工完是 ...

对了,平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视频中没看见调平过程,覆铜板要么质量很好要么是特别挑选过的,反正国内很难找到这么平的覆铜板只压四个角就可以开雕的。
我雕5cm×8cm的板子都是每隔1cm探一个高度补偿下刀深度,整块板子最高点和最低点有时候能相差0.2mm,要知道下刀深度才0.04mm,不补偿根本不可能成功雕出6mil线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漂亮的刀具,走那么快还不断刀,只可惜国内不一定买得到。一般0.1的刀具早就把刀尖崩了 ...

这个速度一点都不快啊,也就10mm/s左右吧,我也是走这个速度雕的,两块钱一把的0.1 20度V刀。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前有一家德国的公司,好像叫LPTK,记不得了,有双面雕刻机。先双面雕,打孔的时候,上下都铺上一个薄铝板 ...

我这边有一台他家的机器,修了多次,容易坏,而且维修报价极高。

网友:
记得kickstarter上两年前出了一款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楼主位这个

网友:
这个真是惊艳到了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效果真是太惊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油涂好放烤箱应该很快。污染可以控制。

你家里偶尔腐蚀的确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每天都做,很快就乌烟瘴 ...

常用绿油之类都是uv固化的,放烤箱出来还是液体。。

网友M:
我想知道01机雕pcb的最佳配置用什么刀什么速度?雕刻木头呢?干铝合金呢?刚刚入了个二手01机

网友:
还是安心做收租公吧。 中国这种环境真不适合做实业。

网友:
这个确实超级惊艳,期待老大的新的机器上市

网友:
以前实验室买了德国一套设备,做线路板雕刻的,可以做双面板,但没买上阻焊油和镀锡那些
普通高校用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知道01机雕pcb的最佳配置用什么刀什么速度?雕刻木头呢?干铝合金呢?刚刚入了个二手01机 ...

雕刻:V刀。
切割pcb:玉米铣刀。

速度比楼主位视频慢1半左右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没用,最容易连锡的就是引脚和线路之间垂直的缝隙,助焊剂一加热就顺着缝隙跑,焊锡也随着渗透进去 ...

大师的意思是不是把 stop 层用笔一样的 dispenser 通过数控画上去,而且再配上此外固化 LED.
只画需要的部分,如焊盘的周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了,平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视频中没看见调平过程,覆铜板要么质量很好要么是特别挑选过的,反正国内 ...

可以先把单面板没有铜的那一面铣平,然后翻再翻过来直接走电路吗?
如果上面的方法可行,我觉得做一个哪怕亚克力结构的10cmX15cm行程、10mil精度的雕刻机,价格控制在1000元内,对DIY用户很有吸引力。

网友:
1。雕刻线路(仅仅电气隔离,不割走多余的铜皮)。====》这个要丁页,减少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平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视频中没看见调平过程,覆铜板要么质量很好要么是特别挑选过的,反正国内 ...

6。该机没有克服pcb翘起的设计。我们的机器有。

网友:
雕刻PCB步骤还是比较多,需要掌握的知识也不少:软件、机械,物理,化学等等,不过这也是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单面板没有铜的那一面铣平,然后翻再翻过来直接走电路吗?
如果上面的方法可行,我觉得做一个哪 ...

电路板弯曲不行吧

网友N:
pcb 样板 已经被jlc 蚕食的差不多了。

24小时加急 + 发顺丰空运到付。 大约 2天可以搞定。  这个一般企业可以接受。

一定要在3小时内搞定 样板,  arm的雕刻机 可能会有用途,  但是不是很广泛的需求。。

armok  提示可以提供一个 cnc的 服务平台。 做和jlc 类似的 erp下单流程。   或者提供 3d 打印服务。  这样对整个电子行业有颠覆性的意义。  现在我们电路板的需求基本都能很好的解决。  但是 机械,外壳。 这类需求很大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来做。

要么就是价格巨贵, 要么就是沟通麻烦,  jlc 是通过 gerber 来和 客户交流的。  机械行业 通过什么 标准 ,让研发人员和工厂进行完美对接呢??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毕竟 机械比 电子 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大组织开发啊,我买一套

你确定可以支付2万元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N:
pcb 样板 已经被jlc 蚕食的差不多了。

24小时加急 + 发顺丰空运到付。 大约 2天可以搞定。  这个一般 ...

很早就有了。。。http://www.wenext.cn/

网友:
看着开始雕刻线路的过程,真是有种很享受的感觉

网友P:
任何想着用雕刻或是化学腐蚀的办法都是罪过!
1)先说雕刻机,虽然没有化学对于环境的伤害,但是灰尘对于空间的伤害是很大的,一个办公室的吸尘能做到多好都是骗人的,电路板中产生的灰尘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这种就适合那些极客玩一玩,事实要成功雕刻电路板是一门高度技术活,视频中的都是装逼的,不知摆拍摄了多少次在有这个效果,是一个综合的方面的,涉及到板材的平整性,机器的精度各个方面!   产生的灰尘如果没有处理好更是伤害大   电路板工厂在吸尘这块投入非常大,还要带着口罩
2)化学腐蚀的办法更是对环境不负责任,残留下来的化学品肯定是直排到洗手间,严格从环保法律意义来讲是直排,只是你的量太小,无法测控到而以,但不代表你没有违法,每人倒一点对于环境确实是不利的,对于电路板工厂环保是受到法律的严控,一个大型的环保处理站要投入过亿资金解决这个问题
3)我比较赞成的是,后续对于单面板或出现新型材料(现在以经有),可能会用打印机打印出来,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任何想着用雕刻或是化学腐蚀的办法都是罪过!
1)先说雕刻机,虽然没有化学对于环境的伤害,但是灰尘对于空 ...

脱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工厂除排放指标浓度要求,近年渐渐转向总量控制。如果你向下水道排放的是非剧毒,非重金属非不可降解,进入下水道自然不是问题,到了污水处理厂已经变成其它小分子。那点剂量对污水处理厂更是一粒盐掉进海里。每天一家人的排泄物进入市政下水道氨氮cod,bod剂量远超你一年倒几回腐蚀剂。像三氯化铁或者(亚铁)进下水根本不是问题,一不是重金属,二不是不可降解,又不是剧毒物,进入下水道的成分与你倒洗碗水加管道生锈进入水体的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任何想着用雕刻或是化学腐蚀的办法都是罪过!
1)先说雕刻机,虽然没有化学对于环境的伤害,但是灰尘对于空 ...

玻纤粉尘对肺伤害极大,吸入就不出来了,时间长了,尘肺是一定的,吸入一分钟玻纤粉尘,估计比吸一千支烟的伤害来得还大,起码焦油可以代谢出来,而玻纤不能。所以PCB钻孔,铣边,吸尘一定得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任何想着用雕刻或是化学腐蚀的办法都是罪过!
1)先说雕刻机,虽然没有化学对于环境的伤害,但是灰尘对于空 ...

1。雕刻机可以罩起来,产生的灰尘真空泵收集,不会影响环境。

2。打印线路的方法有个致命缺陷:线路的阻抗比较大,通常的线路设计基本无法接受这个阻抗。打印线路放方法,目前仅仅适合柔性线路板,用于衣服上的LED等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玻纤粉尘对肺伤害极大,吸入就不出来了,时间长了,尘肺是一定的,吸入一分钟玻纤粉尘,估计比吸一千支烟 ...

嘉立创的钻孔、锣边车间,每天产生多少粉尘?

肯定是处理好污染问题 ,才能生产。

网友Q: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的钻孔、锣边车间,每天产生多少粉尘?

肯定是处理好污染问题 ,才能生产。 ...

其实解决也非常简单,真空负压集尘就行了,哈哈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其实解决也非常简单,真空负压集尘就行了,哈哈

我觉得对于科研和小公司,这样搞下来也没竞争力了,需要的设备太复杂,投入也相当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对于科研和小公司,这样搞下来也没竞争力了,需要的设备太复杂,投入也相当多 ...

我们的估计2万元/套。

看4楼的计算,搞几次板,项目快速推进节省的人工费就不止2万元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估计2万元/套。

看4楼的计算,搞几次板,项目快速推进节省的人工费就不止2万元了。 ...

一般大公司不会非常在意一天两天的延误,他们都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进度表。当然对于特殊的小公司,特别赶工期的的确有需求,可能人工耽误三两天他不计较,你让他投入几万块资金他就不会同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般大公司不会非常在意一天两天的延误,他们都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进度表。当然对于特殊的小公司,特别赶 ...

100家研发机构,买我们一台机器就可以了。

你不能强求100家就买100台。

网友S:
没有人吐槽,最后那一步的化学镀锡液是剧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有人吐槽,最后那一步的化学镀锡液是剧毒吗

如果使用我之前的构思:阻焊层已经预先工厂印刷好,后面的化学镀锡就不做了。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实验室有这类设备,自己用雕刻机DIY过双面板,过程极为痛苦。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估计2万元/套。

看4楼的计算,搞几次板,项目快速推进节省的人工费就不止2万元了。 ...

2W好用的话真不贵,我这边乐普科的那机器,经常出状况,后来维修需要更换主轴套件就要4W,现在基本没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2W好用的话真不贵,我这边乐普科的那机器,经常出状况,后来维修需要更换主轴套件就要4W,现在基本没人用 ...

乐普科激光或者雕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普科激光或者雕刻机?

雕刻机,很多年前单位买的,那时候乐普科还没激光机。

网友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33.788.videocard.8

买一台UV打印机做单面板,可以和JLC抢生意

网友:
如果机器做不到高可靠,高适用(只做简单板子可不行),意义不大,尤其JLC把打样和SMT结合后,我们现在做简单板子都习惯选jlc能SMT的器件,基本都是比打板只多半天到一天,回来补上按键、插座啥的就ok。就算PCB自己雕刻,焊接一样是大问题,我们有买桌面小型回流焊炉,还是太耗时间、容错性也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脱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工厂除排放指标浓度要求,近年渐渐转向总量控制。如果你向下水道排放的是非剧 ...

废腐蚀液含重金属铜,环保腐蚀剂(过硫酸盐)的最终产物是硫酸铜,不过就个人DIY PCB那个量,我觉得直接排到下水道都没什么问题,因为硫酸铜本身都有作为杀菌消毒农药甚至食品添加剂使用,不是工业生产大量排放应该对环境危害不大。

网友G:
至于粉尘我是用DIY的旋风集尘器来抽的,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想知道01机雕pcb的最佳配置用什么刀什么速度?雕刻木头呢?干铝合金呢?刚刚入了个二手01机 ...

我常用配置是0.1mm/0.2mm的20度V刀,F600(01机的极限速度了),下刀深度0.04mm(加了自动对刀,人工对刀很难做到这个下刀精度)。
铣边用1.5mm玉米刀,F200,视频中是分几次切,我都是下刀2mm一刀切完。

网友:
难以想像,看到成板跟板厂出来的一样

网友:
太帅了,太漂亮了

网友:
很漂亮,看起来和打样做出来的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那机器开始雕刻时用的什么刀?哪里能买到?

网友:
十年前,经常在电子工程专辑上看到一个德国公司打的广告,就是PCB打样专用的雕刻机,口水直流。没想到立创把它们全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点高了,看能否增大发行量,适当降低成本,我也是玩玩

付得起2万元的不会在意价格。

付不起的,你降到1万5,也一样付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6910713/?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8

制板的市场太小太小,没啥 ...

这个方案也想过,然而UV打印机喷头是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开发业余款和专业款,专业款2万真的不贵,业余玩玩5K左右应该会大卖 ...

业余的不要下面哪一个?

1。雕刻速度至少提高3倍。
2。该机换刀需要拧六角螺丝、换完刀需要对刀。我们可以设计成1秒内轻松换刀,不需要对刀可直接使用。
3。该机可以生产最细8mil间距的pcb, 我们可以做到4mil。
4。改该机使用传统压板固定pcb,双面雕刻换面后对刀非常麻烦,容易出错。我们可以做到使用专门夹具、1秒安装,1秒换面,不需要对刀可以直接双面雕刻,而且不会错位或出错。
5。该机加上基本配件,要3万元以上。我们可以做到2万元。
6。该机没有克服pcb翘起的设计。我们的机器有。

网友U:
想要能干铝的,03机啥时候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认为1,3可以不要,其他尽量保留

只要有第2点,价格就不会低于1万5。

你要求不高,只要便宜的话,去收一台二手01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想要能干铝的,03机啥时候能出来

快了。03机的大概售价是3万元/套。你先准备好钱 :)

网友:
老外用的软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hPwtCZ9u4

网友:
惊艳,背景音乐也很震撼

网友:
涨见识了。这玩意对研发时间要求比较苛刻的地方太实用了。

网友:
不说的话, 还以为是板厂出来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过孔铆钉。或自己焊过孔线。

fpga封装内,就不能安排过孔了。否则铆钉会将fpga芯片顶起来。一定 ...

业余diy过孔有个办法,塞0603的0欧姆电阻正反焊接,缺点是过孔要开大0.8mm,0603尺寸刚好0.8(孔)*1.6(板厚)

网友:
诚如莫大所说雕刻打印适合教学、研发

网友:
等我退休了就去种菜,什么PCB示波器啥的碰都不碰。

网友:
大佬不玩示波器,可以去做钟表

https://www.patreon.com/clicksp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废腐蚀液含重金属铜,环保腐蚀剂(过硫酸盐)的最终产物是硫酸铜,不过就个人DIY PCB那个量,我觉得直接 ...

通常讲污染环境 的重金属指镉铅砷汞铬

网友:
技术问题倒是不大,价格做不下来,工业设备低于百万就没意思了,一套基本的打标系统建立起来也要2w+,现在打通孔的设备已经做烂,超高速盲孔和微孔现在是热点,民用没钱赚还累死人

网友:
视频看着真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即有耐心等3天的话,去找嘉立创就好。

雕刻打印适合教学、研发。

赞成。太有同感。

网友:
学校用不错的。以前做单面板很麻烦。这种双面板可能不太好做吧。打过孔怎么解决。

网友:
还是觉得双面板过孔麻烦,几十个孔怎么办,你还得调试机器吧,做过孔也花时间不少。时间成本比 jlc打样加急12小时 估计也差不多了。
这样的雕刻机适合比赛用或者很紧急的研发打样!这样市场小很多了。

网友(2019-06-04):
双面雕刻,过孔处理等等,是最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任何想着用雕刻或是化学腐蚀的办法都是罪过!
1)先说雕刻机,虽然没有化学对于环境的伤害,但是灰尘对于空 ...

正解,搞雕刻机只是一厢情愿,太主观臆断了,高估了市场需求
省了PCB的时间,元器件焊接也很痛苦

网友:
金属材料3D打印已经有了,PCB其实就是3d打印中的其中一层,激光熔化铜粉而已,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四层板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pcb 样板 已经被jlc 蚕食的差不多了。

24小时加急 + 发顺丰空运到付。 大约 2天可以搞定。  这个一般 ...

现在3d打印已经有未来工场了,跟嘉立创做PCB打样的思路一样。

提交设计文件,网站自动报价结算。深圳地区最快第二天上午顺丰发货,傍晚即可收到样品。

嘉立创说不定也可以做到当天提交设计文件,第二天上午顺丰发货,傍晚收到。那这样就没有这些雕刻机什么事了

网友:
做得真漂亮啊

网友:
不是一般的惊艳!看着都爽!!!

网友:
用雕刻机做单面板可行!

网友:
这PCB的确惊艳

网友:
简单的双面板合适,微波板材就不行了。废刀。线宽精度不高

网友V(2019-11-10):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涂上去的阻焊还能那样子打磨掉,感觉DIY电路板又有得玩了

覆铜板铜膜厚度一般多少,除去阻焊油0.1mm的加工精度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V:
覆铜板铜膜厚度一般多少,除去阻焊油0.1mm的加工精度够么?

去阻焊油不是靠雕刻的,是靠打磨的,有弹性的压下去,不需要多少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至于粉尘我是用DIY的旋风集尘器来抽的,效果很好。

这个结构有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我也想做一个,切个塑料盒碎屑满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