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个我做的基于FPGA的无刷电机控制板的靓照

楼主(2019-04-03):
FPGA是EP4ce15
外设是
  1.两路千兆以太网PHY 8211E。准备做EtherCAT。
  2.一路16-bit的DDR2。
  3.AS5045磁编码接口。
  4.3路MOSFET 无刷电机控制器。
  5.3路电流采样。分时复用一个ADC
  6.一路QSPI SRAM。

网友A:
IRF7389,电机功率这么小,居然要上FPGA+EtherCAT,什么样的小功率电机需要用到这样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7389,电机功率这么小,居然要上FPGA+EtherCAT,什么样的小功率电机需要用到这样的资源? ...

还上了磁编呢。又小又巧的那种。需要在千兆以太网上做纳秒级的时间同步。后面背板上的接口还可能需要接摄像头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右侧的两个是fpc接口吗?是画反了还是有意为之?或者是立式直插?高手 ...

那个不是fpc是立式的一个插座 不过没有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上了磁编呢。又小又巧的那种。需要在千兆以太网上做纳秒级的时间同步。后面背板上的接口还可能需要接摄 ...

扫描什么东西用的?

网友C:
EtherCAT IPcore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什么东西用的?

轻量机械臂的关节。类似云台那样的磁轴直接输出力矩。不过比那个要求的精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herCAT IPcore找到了?

自定义的网络协议,物理层和链路层和EtherCAT一样而已。

网友D:
ns级就不要想了,除非你用非常小的包且实时捕获。随便经过一级路由就掉到上百u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轻量机械臂的关节。类似云台那样的磁轴直接输出力矩。不过比那个要求的精确多了。 ...

看来是相当不计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s级就不要想了,除非你用非常小的包且实时捕获。随便经过一级路由就掉到上百us了。 ...

电机控制器之间直接连接的不通过路由器。以前做过8211E在RMII接口模式的时间同步可以做到40nS同步。走RGMII的话可以到16到2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相当不计成本了……

省掉的减速器的钱还附带了没有机械间隙和力矩可控,这简直太划算了。 再说fpga现在贵吗? 贵的话用国产安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省掉的减速器的钱还附带了没有机械间隙和力矩可控,这简直太划算了。 再说fpga现在贵吗? 贵的话用国产安 ...

嗯,fpga与减速器比那还是划算的
你这个机械臂难道是需要超级快的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fpga与减速器比那还是划算的
你这个机械臂难道是需要超级快的速度吗? ...

当然速度越快越好啦。

网友E:
LZ涉猎广泛啊 记得前两年好像是你 发的 深度学习 tensorflow之类的哈,还翻过你的帖子 那个你现在不搞了吗?现在比前两年更火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涉猎广泛啊 记得前两年好像是你 发的 深度学习 tensorflow之类的哈,还翻过你的帖子 那个你现在不搞了吗 ...

那个算法和FPGA实现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就放到队列里面了。回头花时间再去实现。现在AI算法进步速度太快还是不要轻易花大功夫去做工程实现。

网友:
网口比较别致,能提供个型号看看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算法和FPGA实现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就放到队列里面了。回头花时间再去实现。现在AI算法进步速度太快还 ...

是啊,现在漫天遍野的都是深度学习,这发展速度和大数据结合 想想未来都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现在漫天遍野的都是深度学习,这发展速度和大数据结合 想想未来都恐怖 ...

这板结合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做成按摩棒肯定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这样以后你老婆就不要你了,有更懂她G点的棒棒了,还要你有何用? ...

为你这类刚性客户准备的

网友:
楼主太威武了。学习学习

网友F:
电机做到哪些?三环都是硬件实现?foc有没 ,楼主nb。涉猎很广

网友:
一个字:屌

网友G:
什么电机响应能到ns级别?能到ms级别就很可以了,你pwm载波多少?ns级别,都是火星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机响应能到ns级别?能到ms级别就很可以了,你pwm载波多少?ns级别,都是火星科技 ...

EtherCAT说的ns级别是指多个设备之间同步时间,不是指某个设备的响应时间

网友:
板子不错,不知道出开发板不?

网友:
好牛叉的板板和数据通讯。。。是做机器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省掉的减速器的钱还附带了没有机械间隙和力矩可控,这简直太划算了。 再说fpga现在贵吗? 贵的话用国产安 ...

这个用来做 大狗行吗? 或者驱个小狗呢?

网友H:
不计成本了。。。LZ你板子上没有外置存储回头磁编的修正数据存哪?FPGA里面?
还有,除非你做纯电子的东西,那你可以尽情发挥。如果是做完整产品的话,希望你有个强大的机械设计团队。

网友:
不放丝印,会再上一个档次

网友:
相当厉害啊,这个可以改装个硬盘读取数据那种吗?

网友I:
这板器件密度不低,看着就高级
不过焊接质量一般,看QFN焊盘上的焊锡像是拖尖一样。这个一般的焊工用手工拖焊也比这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做到哪些?三环都是硬件实现?foc有没 ,楼主nb。涉猎很广

3环都是软硬协同工作。 foc肯定有啊没有foc用什么fpga, 不但有foc,还通过foc实现转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机响应能到ns级别?能到ms级别就很可以了,你pwm载波多少?ns级别,都是火星科技 ...

是控制器之间时间同步到ns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板器件密度不低,看着就高级
不过焊接质量一般,看QFN焊盘上的焊锡像是拖尖一样。这个一般的焊工 ...

这个不是过回流焊焊的呀是我diy焊台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计成本了。。。LZ你板子上没有外置存储回头磁编的修正数据存哪?FPGA里面?
还有,除非你做纯电子的东西 ...

SPI Flash 还没有焊上去呢。这个就是要在某些应用下替代掉机械减速器而设计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SPI Flash 还没有焊上去呢。这个就是要在某些应用下替代掉机械减速器而设计的。 ...

什么类型的电机?
低速恒转矩下发热怎么办?市售的商品伺服电机转矩模式发热量也是很客观的~

比较好奇,能多说两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类型的电机?
低速恒转矩下发热怎么办?市售的商品伺服电机转矩模式发热量也是很客观的~

盘式BLDC,发热还好。

网友J:
楼主好厉害,程序要自己用HDL语言裸写吗?

网友K:
我觉得还是用单片机比较好,特别是英飞凌的M4。这种东西硬件可以随意堆砌,但软件算法才是关键,现在很多人随随便便移植一下ODRIVE 都有不错的效果。一个405可以同时控制2个电机,在中国,成本低才有优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过回流焊焊的呀是我diy焊台焊的。。。

我看也像,虽然个别焊点质量一般般,不过整体器件能自己搞掂,只能说厉害!那一堆电阻电容要是换我来焊,眼都花了也搞不掂

另外,电机的电流很小吗?不怕干扰到其它的芯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也像,虽然个别焊点质量一般般,不过整体器件能自己搞掂,只能说厉害!那一堆电阻电容要是换 ...

电机电流不会单相不会超过2A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还是用单片机比较好,特别是英飞凌的M4。这种东西硬件可以随意堆砌,但软件算法才是关键,现在很多人 ...

单片机是可以,但是控制器之间的时间同步怎么做用CAN做同步吗?做多只能做到2us,而且数据带宽太小。整个通讯链路上加个大数据量的节点都不行,或者同步用TI的ieee1588类的以太网phy做纳秒级同步成本算下来还不如fpga加普通phy来的划算。其次如果我3个甚至4个控制环都要求10KHz的控制更新率M4搞得定吗。一块ep4ce15价格和STM32f4没有太大差别。而且我用fpga后期多轴集成在一起的时候只需要选择一个大的fpga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厉害,程序要自己用HDL语言裸写吗?

软件擅长的工作交给nios ii 硬件擅长的工作交给hdl最重要的是软硬协同的架构设计。

网友:
主要是楼主软硬通吃

网友L:
自己编写ip核,加上软核驱动,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编写ip核,加上软核驱动,完美

这样非常爽,爽到不怎么喜欢用mcu了。布线不自由,外设还得重新学,幻想某一天fpga可以替代mcu。risc-v出来后是连arm都不想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编写ip核,加上软核驱动,完美

还有内部逻辑分析仪可用,简直不要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来做 大狗行吗? 或者驱个小狗呢?

没想过不过貌似这个驱动腿关节还挺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非常爽,爽到不怎么喜欢用mcu了。布线不自由,外设还得重新学,幻想某一天fpga可以替代mcu。risc-v出 ...

科普一下risc-v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过不过貌似这个驱动腿关节还挺适合。

我觉的你行   等你哪天 秀个 满地撒欢的 小狗

网友:
楼主 这个是私用 还是可以出售啊

网友:
要不 惠及一下各位大家,看看有需要的是否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可以,但是控制器之间的时间同步怎么做用CAN做同步吗?做多只能做到2us,而且数据带宽太小。整个 ...

我朋友做专业伺服的只用一片stm32f103就可以了。xmc4000有带eatcat,本来就是为做伺服的。一般只听说3环控制,没有听过4环的。用fpga不失为一个路子,只是adc要好点。
论坛有个哥们用FPGA做的高速485总线也蛮niubility的。按说做机器人要不了那么快的速度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朋友做专业伺服的只用一片stm32f103就可以了。xmc4000有带eatcat,本来就是为做伺服的。一般只听说3环 ...

最后一句说到重点了,机器人整体的动力学算法好的话确实不需要特别高的实时响应速度,各种因素都考虑到位的情况下前瞻就够了,因为机械响应跟不上的,控制频率再高也没啥用。

某日系跑量品牌机器人的外部扩展(需要跟运动解算器实时交互的模块)扫描周期居然长达50ms,我第一次接触也不信的,但是人家的东西超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定义的网络协议,物理层和链路层和EtherCAT一样而已。

你这个厉害了,可否原理性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一句说到重点了,机器人整体的动力学算法好的话确实不需要特别高的实时响应速度,各种因素都考虑到位 ...

那手掌这么大的轻量机械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手掌这么大的轻量机械臂呢?

跟整机的大小没关系的,一定要扯个可以量化的东西话,驱动机构和负载的质量比吧。手掌这么大的机械臂可以驱动多大的负载到多少加速度?我现在正在用的F家机器人本体250Kg,只有20kg额定负载能力,但是TCP末端可以抡到1.4m/S²~
另外,实际上真正搞机械的人会知道,最难搞的就是两样东西:特别大和非常小。

网友:
不错,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