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60换成i5 6500为什么会发热严重

楼主(2019-04-04):
最近在淘宝上配了台小主机,配置如下图,配的时候就想着回来把办公室闲置率比较高的一台电脑上的i5 6500给换上,占公家点便宜吧,没想到换上之后,能正常开机运行,卖家装系统的系统带着鲁大师软件(幸好有这个软件),直接报警CPU温度90-100度之间了,吓的赶快换回来了,换的时候发现CPU是比较热,从CPU天梯图上看两款性能差别还是挺大的,没占上便宜总觉得不太爽,换的时候抹硅脂了;网上搜了一下,以及主板说明书都写的这个主板可以装这个CPU的;我是找个学生帮我换的,我总怀疑是不是当时风扇(散热器)没装好,但学生当时就坚决认为风扇装好了,论坛里高手多,帮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如果大家都认为是风扇没装好,我就再折腾一次,谢谢

网友A:
跑得快,出的汗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得快,出的汗就多

仅就这款CPU而言,标称功耗是比4560多10W,多出点汗可以理解,不至于虚脱吧

网友B:
真够便宜的,他给的东西能好吗?

网友:
就换个cpu还找学生帮忙…… 自己换不行吗

大概率是散热没装好

网友C:
这个我有经验, 它没撕下.

网友D:
扯,TDP又不是发热。你又没有折腾。这个CPU可能就是有病的。不然干嘛闲置呢!!!
在网上配电脑,这个价位水货居多。
我自己京东买配件,3K,也就是I3-8100的配置,别人装好的,居然比我配的还便宜。不过我全是品牌的配件,装好的全是杂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扯,TDP又不是发热。你又没有折腾。这个CPU可能就是有病的。不然干嘛闲置呢!!!
在网上配电脑,这个价位 ...

不是CPU闲置,是计算机闲置,计算机没问题,联想品牌机,一批进了16台,去年学生毕业了,这台暂时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有经验, 它没撕下.

机器对机器更换的,没更换之前两台计算机都能可靠正常运行,应该不是没撕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够便宜的,他给的东西能好吗?

配件倒都是新的,软件检测跟图片一致

楼主:
G4560这个CPU配这个主板,网上好多卖套装的,也就是说原来的搭配应该比较合适,怎么换了就热了

网友:
刷一下bios或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装个点奥哪这么多事//手动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