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霍尔元器件损坏主要有哪些原因,该如何改进?

楼主(2019-04-04):
一直以来就没怎么去关注霍尔的电路,一直按常规的电路设计在使用,其他产品里一直用的也还可以。

近期,应用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场合里,故障率就明显高了起来,霍尔PCB后边有一个小直流电机,附近还有一个步进电机,工作时,霍尔附近温度最高估计也能有个四五十度。

霍尔用的是AH44E, 目前损坏的典型现象:

1. 引脚间明显有烧焦现象。感觉像短路或者打火。

2. 表面无异常,输出端一直高电平,对磁铁无反应。

3. 表面无异常,输出端一直低电平,对磁铁无反应。

========================================================

这几天也拆解了一些别的霍尔成品,发现和我的电路都大同小异。

网上也搜索了一些资料。说多数是静电或者电压电流突变超额引起,我在电路设计和安装工艺上能怎么改进一下?

一般电动车的霍尔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吧?他们是怎么处理的?电动车的常用霍尔型号有哪些?

========================================================

我自己闭门思考的改进方案:

1.换个霍尔型号,耐操一些,抗静电能力强一些,耐高温的。
2.VCC和GND之间再加个10uF的贴片电容,再加个稳压二极管。
3.PCB成品板刷个三防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望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

电路

成品板

安装图

网友A:
1. 引脚间明显有烧焦现象。感觉像短路或者打火。

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型号的霍尔都扛不住。

网友B:
是用在按摩椅机芯上的吗?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刹车传感器用的微开的霍尔,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引脚间明显有烧焦现象。感觉像短路或者打火。

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型号的霍尔都扛不住。 ...

所以来请教大家,一般什么情况才会引起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按摩椅机芯上的吗?

是用在工业缝纫机上的辅助设备。

楼主:
这是后端主板上的电路, 是不是再过个三极管会好一些?

=================================

刚刚去查找了一些电动车的霍尔安装方式,好像都是直接三个霍尔在电机上,上拉电阻,20pF电容都在后端电控上。

这个放在后端上有什么讲究吗? 还是纯粹电机里面板子小,放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后端主板上的电路, 是不是再过个三极管会好一些?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长线的寄生电感比较大的,热插拔的过程中,会有很高的尖峰电压。

我们的客户在使用时,能够捕捉到接近100V的尖峰,36V的芯片都扛不住

我建议你在VDD和输入端子那里串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目前那个客户月出货量一两百K,几乎没有损坏。

-----------------------------------------------------------------------------------------------------------------------
不过你那个疑似打火的问题,还是必须得找到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长线的寄生电感比较大的,热插拔的过程中,会有很高的尖峰电压。

我们的客户在使用时 ...

外观烧焦的就一片,其他的都是外观无异常的。

几十欧姆的电阻加在霍尔板上吗?

如果是的话,我在霍尔板上,VDD对地价格10uF的电容,再加个20几V的稳压二极管,VDD和输出端子串个电阻, 然后把上拉电阻和20pF滤波电容加到后端电控里。这样的操作有问题吗?

网友:
霍尔元件耗电小, 12V加100欧电阻+稳压管 到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烧焦的就一片,其他的都是外观无异常的。

几十欧姆的电阻加在霍尔板上吗?

烧糊了肯定是能量比较大,不太像尖峰烧毁。

是的,在霍尔板子上加电阻。

端子…电阻…电容+芯片。
输出可以串个电阻再出去。

切记不要在地线上串任何东西。

如果你量不大的话,TVS这些在板子上加上总是好的。

主要是要找到关键失效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观烧焦的就一片,其他的都是外观无异常的。

几十欧姆的电阻加在霍尔板上吗?

比如说我们的芯片客户在使用过程中,

终端有反馈FG信号失效,大概1%

客户召回复测之后,竟然有2-3%

最后确认的原因是那设备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我们的芯片客户在使用过程中,

终端有反馈FG信号失效,大概1%

新产品陆续从去年开始批量生产,前期还行,近期故障率才陆续多起来,所以得着手优化处理一下,不然等批量爆发就麻烦了。

年前应该有2k套这样,故障率还不高,可能也就在个位数,
年后出了1k套左右,已经有20来个了,特别是同一个客户,连续出现好几个,被怼的抬不起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产品陆续从去年开始批量生产,前期还行,近期故障率才陆续多起来,所以得着手优化处理一下,不然等批量 ...

生产无细节,只能够一点一点的理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无细节,只能够一点一点的理流程。

谢谢指点。

楼主:
地方很小, 稳压二极管只能放背面。选了个18V的稳压二极管。

SOD-123塑封和LL34玻璃封装,哪个更耐操一些? 比如焊接温度,抗摔,防静电等等。

我个人感觉是SOD-123的更耐操一些,不知道是否有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方很小, 稳压二极管只能放背面。选了个18V的稳压二极管。

SOD-123塑封和LL34玻璃封装,哪个更耐操一些 ...

感觉上玻璃管的不如塑封的 ,,, 至少实际使用上的区别,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大使用量的经验!

网友C:
走线距离多长?芯片IO口没有缓冲就直接走线,距离长的话非常容易烧
可以加个三极管,最起码也要串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距离多长?芯片IO口没有缓冲就直接走线,距离长的话非常容易烧
可以加个三极管,最起码也要串个电阻吧 ...

霍尔线长1米2这样吧。 MCU IO口那里没事,还过了个光耦。就是烧霍尔,估计不是静电太厉害,就是电压不稳。或者就是接插件那里热插拔或者接触不严实,瞬间高压脉冲。

打算串个电阻,加个18V的稳压二极管去验证一下。

网友:
关注此问题,不过霍尔器件本身静电能力不是很强,建议采用     电阻…电容…(ESD)…芯片   这种方式最为保险。

网友:
有可能是转动的磁铁带动霍尔周围空气摩察霍尔塑封,产生的静电损坏。霍尔边上裹层铜皮并接地试下。

网友:
应当和使用环境有关联,一般来说霍尔如果损坏很难造成外部引脚出现灼烧的痕迹,用过这颗料还是比较可靠的,如果有问题可以找厂家协助分析的,他们家服务还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