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10芯转6芯JTAG线,两根电源线要连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9-04-04):
如题,感觉10芯JTAG占地方大,转换为6芯的,四根数据线一一对应没问题,10芯电源线有两根,好像一个供电电源,一个参考电源(可能是这两个功能吧),10芯这两个要接一起连到6芯线电源脚上吗?
6芯JTAG做有四根数据线,电源和地两根电源线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SWD,4根线就可以了
如果JLINK能够跳线,也能把VREF省掉,3根线就行了

网友:
看目标板的状况,如果目标板自带电源,那么VREF直接接目标板电源就行。如果目标板不带电源需要jlink供电,那就要将2个电源接到一起再连接到目标板的电源上。
不过一般不建议jlink给目标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