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了,电视机能烧成这样

楼主(2019-04-04):
好久没有接活了 今天接了一台电视机,打开就傻眼了,大家给我评估一下还用不用冒风险花成本去尝试

楼主:
看看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部分输入高压炸的,信号板没烧,还能修

网友:
割了吧,都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部分输入高压炸的,信号板没烧,还能修

是的高压电进去了

网友:
买个电源板直接替换,假货宝很多的。

网友B:
只要屏好的,买板子换,很便宜的,几十块钱。

网友:
楼上说的是,用比较少的精力去评估值不值得修,不值得修就直接找板子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屏好的,买板子换,很便宜的,几十块钱。

好多屏幕很难找不到代用的主板,我海信47LED的主板坏了,假货宝基本都是维修过N次的主板,买了几次都是极不稳定退货了。

请教下,怎么能买到合适的主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屏幕很难找不到代用的主板,我海信47LED的主板坏了,假货宝基本都是维修过N次的主板,买了几次都是极 ...

楼主的这个应该是电源板,不是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屏幕很难找不到代用的主板,我海信47LED的主板坏了,假货宝基本都是维修过N次的主板,买了几次都是极 ...

淘宝确实很坑的,尤其是南方店家,我第一次买的是湖南的板子,简直就是垃圾堆里翻出来的,锈迹斑斑还一股刺鼻的汽油味,而且还修过,退货还要我赔运费,真的给我恶心到了。后来买了内蒙一人的拆机板,很好。尽量找非职业卖家的碎屏拆机板,北方好一些,因为北方气候干燥,而且卖返修件的少,不过也得碰运气,因为卖的人也很少。

楼主:
已买电源板,顾客说是10KV高压线搭照明线了,担心的是屏 还有主板会不会坏,这回得赌运气了

网友:
没必要赌了,风险太高

网友:
试下屏,屏还好就换板,屏上天了就直接报废吧……

网友:
修到好4000, 買全新3999

网友:
现在电视这么便宜,还值得修吗

网友D:
10kv。。。他家住高压线底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买电源板,顾客说是10KV高压线搭照明线了,担心的是屏 还有主板会不会坏,这回得赌运气了 ...

如果是ac-dc还有希望,因为管炸不会影响后级。不过注意部分电路是有输出过压保护的,万一高压瞬间保护了就没输出了。

网友:
扔了吧,我直接跟亲戚朋友宣布:残值5000元以下的不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kv。。。他家住高压线底下吗?

农村现在输配电网络是一个根电线杆进到村中间,变压器在中间(这样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所以搞了10kv在上面3根,下面走三相四线的220入户,一旦上面的10kv断掉搭在下面就全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v。。。他家住高压线底下吗?

是的 在附近,高压线风刮段了搭照明线了

网友:
有朋友家的,是220v变两个火线了,笔记本电源坏了

网友:
没加阻燃的Fr4P 便宜啊!

网友F:
楼主的反重力机器有结果了么

网友:
听我一句劝,别折腾了,有这时间干点啥不好。。真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反重力机器有结果了么

不提了 本来指望有条件感兴趣的朋友去搞,这是我老师傅想完成的第二件大事,结果都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提了 本来指望有条件感兴趣的朋友去搞,这是我老师傅想完成的第二件大事,结果都反对 ...

我还指望你提名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呢,为中国突破零记录呢

网友G:
正常的吧。。以前一个等离子的,放地上一年多没开,那次一开就听到滋滋的声音,然后冒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常的吧。。以前一个等离子的,放地上一年多没开,那次一开就听到滋滋的声音,然后冒烟。。呵呵 ...

你这是受潮了。。电脑这货得经常拿出来艹艹,要不然就罢工了。

网友:
屏没坏就可以修,

楼主:
两台被10KV高压电烧坏的电视机能修好真是奇迹发生了,这回赌的不是靠自己的技术 ,自己都不敢相信,不过下次还是少接这种大问题的 或许下次投进去的成本真打水飘呢

网友H:
有很多高压进去的其实非常好修,尤其是前端有压敏电阻和保险的,基本上换了压敏电阻和保险丝就OK。别看烧的黑乎乎的,其实反倒问题不大。

网友I:
现在有了马爸爸修家电省心多了!老哥这两台准备收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了马爸爸修家电省心多了!老哥这两台准备收多少钱啊∩

600,成本都是换电源板不足2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很多高压进去的其实非常好修,尤其是前端有压敏电阻和保险的,基本上换了压敏电阻和保险丝就OK。别看烧的 ...

隔离方案的都好搞,初级全炸也影响不到次级

网友J:
引用 楼主:
600,成本都是换电源板不足200

怎么买电源板?要报上电视机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怎么买电源板?要报上电视机的具体型号吗?

当然要啊!你没在马爸爸网上买过家电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买电源板?要报上电视机的具体型号吗?

看板号、屏号,还好吧,也没啥机密的,淘宝买的话店家都会问。

网友:
竟然修好了。运气不错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当然要啊!你没在马爸爸网上买过家电配件?

没有

一句“爸爸”,怎么感觉好别扭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J:
没有

一句“爸爸”,怎么感觉好别扭

哈哈。。。
不是还有妈妈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提了 本来指望有条件感兴趣的朋友去搞,这是我老师傅想完成的第二件大事,结果都反对 ...

你是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啊
如果在清华北大,稳稳的黑科技,国家至少拨款几百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买电源板,顾客说是10KV高压线搭照明线了,担心的是屏 还有主板会不会坏,这回得赌运气了 ...

那这么一说,整个区的电器全都得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v。。。他家住高压线底下吗?

不会是偷电用,搭错线,弄到高压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农村现在输配电网络是一个根电线杆进到村中间,变压器在中间(这样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所以搞了10kv ...

农村 村里的220V输电线  好多都改造换成带皮的电缆了。 看来是没有升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