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双路冗余供电,又想压降低一些,只能同步整流吗

楼主(2019-04-04):
设备输入电压24V,内部有电源模块将24V降低到5V,为了调试方便,又加上了一个MicroUSB口,这样外场调试时带个充电宝也能用。
为了防止USB和正常供电时两个5V冲突,USB路串联了一个SS34二极管。现在测试满载电流0.4A,此时SS34压降偏大,二极管输出已经降低到了4.56V,如果设备环境温度比较恶劣时可能压降进一步增大。这样输出电压可能无法达到设备正常工作的下限4.5V了。
其实负载电流并不大,只能加上同步整流解决这个问题吗?另外加上同步整流以后能避免两路供电的冲突情况吗?
希望各位别出让我做Sepic电路稳压的主意哦

楼主:
我好像找到办法了,直接吧SS34换成SS52……也许行,下单

网友:
用微型继电器

网友:
加MOS做切换,用PMOS(接MicroUsb),G极接个电阻到地,24V通过分压控制接到PMOS的G极.有24V时,关闭PMOS,否则导通

网友A:
这个好像之前讨论过,最简单可靠的就是二极管,西门子等进口交换机都是二极管。电压是不是可以从提高角度考虑?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8%B7%AF

楼主:
非常感谢,为方便各位直接把图纸贴上。同时建议大家去看原贴
不过,我还是决定先换上SS52F试试了,毕竟我电压压降0.3V还是能承受的,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之前讨论过,最简单可靠的就是二极管,西门子等进口交换机都是二极管。电压是不是可以从提高角度考 ...

是简单可靠,输入USB电压想通用就没法提高。而副边4.5V的东西又是金升阳大批量生产的模块,我那1k只的量不够麻烦的呢。所以准备试试SS52F了

楼主:
向各位汇报,SS52F换上去以后,输出电压提升了0.1V,勉强在满负载时能到4.54V了

网友B(2019-05-10):
引用 楼主:
向各位汇报,SS52F换上去以后,输出电压提升了0.1V,勉强在满负载时能到4.54V了 ...

可以两个并联,压降还会小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两个并联,压降还会小一些的。

够呛吧,莫非肖特基二极管是正温度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够呛吧,莫非肖特基二极管是正温度特性?

和温度特性无关,电流增大压降增大,自动均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温度特性无关,电流增大压降增大,自动均衡了

压降增大功耗增大,发热加大,温度升高。如果是负温度系数,压降又减小,但是我感觉测试整个应用电流范围的时候,一个管子还是电流越大压降越大的。只是这不一定说明肖特基管是正温度特性,也许是电流还不够大,发热影响没有管子电流压降影响更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温度特性无关,电流增大压降增大,自动均衡了

而且似乎也有点设计余量太大?毕竟电流最大只有0.5A左右,我用了SS52F,还要双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似乎也有点设计余量太大?毕竟电流最大只有0.5A左右,我用了SS52F,还要双并联…… ...

看曲线,是可以并联的。
导通电压是和电流正向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曲线,是可以并联的。
导通电压是和电流正向关系的

所有整流用二极管,都是这个特性吧?可这个和温度系数没直接关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似乎也有点设计余量太大?毕竟电流最大只有0.5A左右,我用了SS52F,还要双并联…… ...

和余量没关系,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尽量减小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余量没关系,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尽量减小压降。

板子空间之类也得考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空间之类也得考虑啊

再怎么样也不差这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样也不差这点吧

主要感觉设计的有点离谱。而且,在小电流情况下,两个SS52F真的未必有多大用。
周一试试

网友D:
这种应用叫理想二极管,不叫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用叫理想二极管,不叫同步整流。

大师,我不知道这不是同步整流,我只是想知道不用同步整流,能对付在这个场合用的简单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我不知道这不是同步整流,我只是想知道不用同步整流,能对付在这个场合用的简单方法…… ...

SGM2554A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GM2554A可以了解一下。

大师,我草草看了一下,这个东西适合USB输入。但没看到如何与另一路电源一起接入系统啊,如何双路冗余供电呢

网友:
调整内部电源模块将电源降到5.7V,然后串一个二极管接usb5V

网友:
或者usb5V加一个背靠背m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我草草看了一下,这个东西适合USB输入。但没看到如何与另一路电源一起接入系统啊,如何双路冗余供 ...

当输出高于输入120mV就会关断,直到输出低于输入35mV或者重新使能。如果EN固定接到5V,这玩意差不多就是一个理想二极管,买几个试验一下呗,LC就有,淘宝也大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输出高于输入120mV就会关断,直到输出低于输入35mV或者重新使能。如果EN固定接到5V,这玩意差不多就 ...

这种么?淘宝上1块钱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么?淘宝上1块钱左右

你这个是同步整流二极管,楼上大师都说这这应用场合不叫同步整流了,而是理想二极管。在恒定DC电压下,同步整流二极管是没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么?淘宝上1块钱左右

29楼说的对,这东西必须用于交变场合才可以,持续DC电压上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输出高于输入120mV就会关断,直到输出低于输入35mV或者重新使能。如果EN固定接到5V,这玩意差不多就 ...

如果正处在导通时,输出比输入高一点,但是还没有高出120mV的情况下。此时,两个电源供电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1N5819了解一下

网友F:
1N5819的贴片版本就是SS1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N5819的贴片版本就是SS14吧

好像是。SS14压降偏大,所以我特意换成了SS52F

楼主(2019-10-31):
电流偏大一点时,用了大师推荐的SGM。电流比较小的场合,我用了一只DSU24,小电流压降特性比SS52还好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流偏大一点时,用了大师推荐的SGM。电流比较小的场合,我用了抑制DSU24,小电流压降特性比SS52还好一点 ...

MAXIN理想二极管,了解下,一个一块2

网友G:
用电池并联供电的设备,电池本身自耗电非常严重,基本比较好的电池都试过,一致性根本无法保证,该有的防护还是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池并联供电的设备,电池本身自耗电非常严重,基本比较好的电池都试过,一致性根本无法保证,该有的防护 ...

其实不是电池并联供电,而是两个独立的电源。一个是内部24V变5V的,另一个是外部USB端口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XIN理想二极管,了解下,一个一块2

您确定不是28楼的那种东西吗?maim什么型号,没找到啊。找到了一个凌特的LTC4376,好贵,似乎也是和28楼类似产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确定不是28楼的那种东西吗?maim什么型号,没找到啊。找到了一个力特的LTC4376,好贵,似乎也是和28楼 ...

MAX40203,可以用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MAXIN理想二极管,了解下,一个一块2

MAX40203为理想二极管, 不过 只是小电流。
14mV正向压降 @ 1mA (SOT封装)
28mV正向压降 @ 100mA (SOT封装)
100mV正向压降 @ 500mA (SOT封装)
230mV正向压降 @ 1A (SOT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X40203,可以用到5V。

谢谢,东西不错。不过我想了想,还是用DSU24好一点,单价0.2元,1A时压降300mV,0.3A时250mV,暂时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