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照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9-04-04):
网上看大部分都在用BH1750进行光强度的测量,请问这个芯片好用吗?淘宝上10块钱的模块靠得住吗?
淘宝上那些好几百的传感器貌似很牛的样子,用的什么进口数字芯片,,请问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此类芯片?

网友:
这年头芯片稍微讲究点性能不都是进口的么。

网友:
光敏电阻如何?

网友A:
测量一般光强的问题不大,不能测量强光(中午阳光直接爆表)。后来被迫加装半透膜来衰减输入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般光强的问题不大,不能测量强光(中午阳光直接爆表)。后来被迫加装半透膜来衰减输入强度。 ...

中午都能到几万lux的。几十万有没有不知道。我试过拿温度计的激光照手机传感器就爆表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 OPT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