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同时接收2个 2.4G天线的信号?

楼主(2019-04-04):
因为需要增加接受范围,想用2个2.4G天线接收透传的信号。接收端是nrf51822. 有没有好的方案可以推荐。

网友:
对应的是功分器

楼主:
合路器是接收的,功分是发射用的。对吗?  有推荐的芯片或者模块吗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估计你能不能承受他的价格的了,正常情况下都比较贵,很多都是无源器件,而且个头还不小,你随便搜就有,当然频率不一定是你要的,但是肯定厂家都随便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估计你能不能承受他的价格的了,正常情况下都比较贵,很多都是无源器件,而且个头还不 ...

确实如此。 与其用合路器 还不如用两个51822的模块来收 ,这样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