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推荐一颗过流保护用的元件(SOT23封装)

楼主(2019-04-05):
请坛友,帮分析一个电路,并推策 Q8  (SOT23封装)器件的型号

1. AC1,AC2 为交流供电输入端,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范围为 20~100VDC ;
2. VIN 与GND 之间接 电机驱动负载
3.  当负载过大时, R93(0.05R) 采样电阻压降升高, Q8 3脚电压升高, Q7 导通, DSP 的 GPIO12  TZ 脚触发,关断 电机驱动的MOS管,起到保护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 Q8 应该是什么样型号的元件 ?

网友:
应该是个PNP管吧。简单看了一下,很常用的过流保护电路,如果是低端采样的话一个n管就搞定了。q8在这里做触发电平转换。
编辑原因:原来P管说法引起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p管吧。简单看了一下,很常用的过流保护电路,如果是低端采样的话一个n管就搞定了。q8在这里做触发 ...

应该是这个 PMOS 管, 那么请问,
1. 由于输入电压 最高会到100V,  pmos 的  VSD 电压也要 大于 100V 以上 才行对吧?
2.  我在JLC选了一个型号 最高电压的, ZVP3310 ,也只有100V ,SOT23 封装且高压的比较难找好像, 另外 VGS =-1.5V ,这样的话 保护电流 = VGS/0.05R =30A ,感觉电流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 PMOS 管, 那么请问,
1. 由于输入电压 最高会到100V,  pmos 的  VSD 电压也要 大于 100V 以 ...

DS耐压只有100V不适合。用PNP三极管更好,0.7v就导通了,三极管耐压可以到300V,比如MMBTA92。

网友C:
ZXCT1009之类的V-I转换IC

网友:
用PNP三极管更好,0.7v就导通了,
错误,
应该:用NPN三极管更好,0.7v就导通了,

网友:
如果放在低端,就不需要考虑这么高的耐压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 PMOS 管, 那么请问,
1. 由于输入电压 最高会到100V,  pmos 的  VSD 电压也要 大于 100V 以 ...

我说的就是三极管,PNP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三极管,PNP三极管

谢谢, 是我思维定势,理解错误, PNP 三极管正合适,而且网友推荐的MMBTA92 正好满足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耐压只有100V不适合。用PNP三极管更好,0.7v就导通了,三极管耐压可以到300V,比如MMBTA92。 ...

谢谢, MMBTA92 满足需求,采纳该型号,准备买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ZXCT1009之类的V-I转换IC

谢谢,不过这个电压范围有些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我思维定势,理解错误, PNP 三极管正合适,而且网友推荐的MMBTA92 正好满足我的需求! ...

嗯,mmbt5401价格应该更便宜,可以试试

楼主:
感谢坛友的建议, 目前使用 MMBTA92,已测试验证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