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以前没有snap栅格的器件怎么自动再放到栅格上?

楼主(2019-04-05):
别人画好的图,他画图时snap没有勾上,图里的电阻都没有在栅格上,我打开AD时把软件设为snap勾上,但是只有我新放上的电阻才在栅格上,以前的电阻即便是移动一下也不自动放到栅格上,这个怎么解决啊?我不想一个一个删了以前已存在的电阻,重新再把它放上去。

网友:
把别人暴打一顿

网友:
你检查一下他们的库的中心坐标是不是对的,方法是工具,生成原理图库,然后看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最恼火了,栅格未对齐,只能再用他之前的尺寸手动移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最恼火了,栅格未对齐,只能再用他之前的尺寸手动移动才行

是的,有些人很蛋疼,宁愿多花10倍的时间像素级对准元件。

网友:
建库的时候如果是按照栅格来画的,在原理图里面只要选中元器件和线路 A-G 自动对齐然后手工调整就可以了
如果库本身没有对齐栅格,那就用原理图生成这些器件的原理图库,快捷键D-M;修改生成的原理图库;在原理图里面更新原理图库,快捷键T-L

网友:
每每看到这样的原理图就想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