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芯间电阻电容有哪些封装

楼主(2019-04-05):
47u
100n
10u
22pf
2.2uf
1u
22p
100nf
0.01u
0.1u
4.7u
10K
4.7k
32.768k
12M
我需求以上电阻电容以及晶振,请问以上元器件,在芯间有哪些封装形式?

网友A:
如果你是设计,按照设计要求选择封装。如果你是采购,按照清单采购。如果你是小白,只能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设计,按照设计要求选择封装。如果你是采购,按照清单采购。如果你是小白,只能多学习。 ...

謝謝回復,算是小白了,我擔心買不到物料。

网友:
32.768k 和12m 不是阻容吧。如果是的话,32.768k的电阻得定制。

网友:
47uf的除外,其他的阻容,1206,0805,0402,应该都有吧。

网友:
0603忘记了。应该也有滴。

网友:
里面好几个重复的。

楼主:
謝樓上各位回復,在網上看了一下除47u的,其他的電阻電容都有0603的封裝。
最後兩個是晶振。

网友:
省加工费,尽量选择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