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频率30K,贴片,有什么光耦?最好小

楼主(2019-04-05):
如题,不是很贵,请推荐一下,希望四脚

网友A:
HCPL-0600,SOP8封装,还好吧。HCPL-0630,双路,也是SOP8封装。或者TLP11x,SOP5的封装,比SOP8还要小一点。

网友:
30K 随便吧,大多数都没问题的。1.27的4脚的多的很。

网友B:
EL0631,20M,双路,1元多一个,sop-8,估计是20m中最便宜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CPL-0600,SOP8封装,还好吧。HCPL-0630,双路,也是SOP8封装。或者TLP11x,SOP5的封装,比SOP8还要小一点 ...

请问这类高速光耦输出,是否已经有数字整形了?后面有没有必要再接一级斯密特触发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L0631,20M,双路,1元多一个,sop-8,估计是20m中最便宜的了

请问这类高速光耦输出,是否已经有数字整形了?后面有没有必要再接一级斯密特触发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类高速光耦输出,是否已经有数字整形了?后面有没有必要再接一级斯密特触发器?谢谢! ...

型号都给你了,自己找datahsheet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L0631,20M,双路,1元多一个,sop-8,估计是20m中最便宜的了

https://item.szlcsc.com/112031.html,老哥说的是这款吗?好像是10M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都给你了,自己找datahsheet去。

好吧,我感觉是要,因为上升下降沿,都是上拉电阻的,感觉不利索~~所以想问问你们的使用经验,哈哈

网友D:
tlp113,略贵,3块多一只,立创商城也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szlcsc.com/112031.html,老哥说的是这款吗?好像是10M的呀?

是10m的,我记错了

网友:
有没有封装和普通4脚贴片一样高的,这种封装厚一点,让人感觉不协调,感觉佷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p113,略贵,3块多一只,立创商城也有卖

还不如用tlp118的,它的开关延时是,30ns和40ns,113的是120ns,立创商城价格最高的才3.9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p113,略贵,3块多一只,立创商城也有卖

老哥是不是记错了?还是我们的力创查到的结果不一样啊,哈哈~~

查tlp113,实际是没有的

网友:
是的我也查不到113

网友:
估计缺货了吧
前几天查还有的

网友:
用国产的数字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