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smt开100片了很不错,问题也来了,100个板子的插件会吓到人

楼主(2019-04-05):
如题,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太吓人,。。。30板子的插件我都焊的要疯了。。。所以之前100个板子我都是找的工厂贴+插,几乎没人原因接纯插件的活把,有也是很不情愿,价格不低的。。。

所以嘉利创的瓶颈还是有一天能有插件引入就完美了,,,因为小批量和样品的关键点就在插件,。。。除非是纯贴片的板子(纯贴片也需要smt的料能满足,否则小批量没有贴的料焊上去也很吓人的)

网友A:
你把100块板子分成10份,每份有10块。
每天拿出一份出来焊插件,这样就不是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00块板子分成10份,每份有10块。
每天拿出一份出来焊插件,这样就不是太吓人了。 ...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你搞个ABB机器人帮你焊就不吓人了。

网友:
泡锡炉好快的

网友B:
现在还投资插件设备做样品或小批量。个人认为非常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100块板子分成10份,每份有10块。
每天拿出一份出来焊插件,这样就不是太吓人了。 ...

我就是这样,几百片,没有一次全部要的,别人都是,5片,10片的要,要的时候弄,10片东西,插件,测试,包装,刚好一整天

网友C:
只有自己焊接过才能深刻体会,以后设计能用贴片的坚决不用插件。

网友:
插件有时无法避免,可以通过加大焊盘降低焊接难度,用更好的烙铁比如JBC,这样能加快速度。

网友:
插件焊接没什么,就是固定是老大难啊。
前几天我几个板子合计100多个PH2.0的端子,用的JST的,插进去就卡紧了,板子翻过来很快焊接好了。
要是以前买的那些端子,插进去松动的,要翻面焊接,那真是不好搞的

网友D:
100还可以的,10楼说的固定确实是主要问题。
这种数量我会做个简易的夹具,全插好翻过来焊,要是插一个,翻过来焊一个,那是绝对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还可以的,10楼说的固定确实是主要问题。
这种数量我会做个简易的夹具,全插好翻过来焊,要是插一个,翻 ...

怎么做的,高度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投资插件设备做样品或小批量。个人认为非常不划算。

插件总是少不了的,有的时候比贴偏要靠谱多了。特别是接插件类的。现在插件焊接比贴片贵多了。

网友:
你找100个人一起干就变得轻松愉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的,高度不一样呢

只要你舍得出钱,只有你想不到的治具,没有人家做不出来的治具!
固定用双面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的,高度不一样呢

找个破塑料板,雕刻机铣

手工的话,用纸壳板,包装盒那种,一张大的,粘小块的,到需要的高度,弄大概就行,这东西可以压出坑,在板子上压一下就到位了

最开始我是用海绵压着,但问题是海绵不耐热,如果有耐热的,也可以

网友:
找个厂里做维修或者电子厂的员工,帮你兼职焊接,质量没啥问题,手工焊接的不好清洗
量再大一些,找个焊接厂把,生产这事能外发外发

网友:
有先用胶固定的做法吗?

网友E:
外包给电子厂。
我找的本地一家,1毛一个点,焊好带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包给电子厂。
我找的本地一家,1毛一个点,焊好带洗干净。

外包不愿意接后焊纯插件

网友:
所以说批量化设计尽量采用贴片元件,别看贵了很多材料费但人工成本分分钟给你省出来。

网友:
焊接厂对于可以波峰焊的插件点位收费还行的,不过一旦涉及到比较麻烦的那种需要手工焊的就贵了

网友:
难怪我那个小插接件小模块做不过来,原来是人家都不作插件的产品了,呵呵。

网友F:
用小锡炉焊,100片不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小锡炉焊,100片不算啥

用过了,霹雳巴拉,炸的到处是焊锡,锡炉卖了哈哈哈哈,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把

网友G:
买个锡炉呀,浸焊快的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过了,霹雳巴拉,炸的到处是焊锡,锡炉卖了哈哈哈哈,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把 ...

炸焊锡是因为助焊剂里面有水分,浸锡炉前使用风枪把助焊剂吹干,这样再浸锡炉就不会爆了。像我现在做的空调控制板上面有大量的接插件和继电器,样板在嘉利创SMT后,自己拿回来插件浸锡炉效率还是很高的。量少要是找外加工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锡炉呀,浸焊快的多了

之前买的这样的各种霹雳巴拉吓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炸焊锡是因为助焊剂里面有水分,浸锡炉前使用风枪把助焊剂吹干,这样再浸锡炉就不会爆了。像我现在做的空 ...

之前用的这样的,有时候把超级大的爆炸声,后来买了所谓的避免爆炸的助焊剂,加是一样。。。。
板子太大,锅口径太小,还爆炸,后来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锡炉呀,浸焊快的多了

板子太大,锅口径太小,还爆炸,后来没玩了

网友:
插件要不人工要不波峰,量少了,怎么都会比贴片贵,毕竟贴片除了上料,别人基本上都用机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的,高度不一样呢

搞块海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过了,霹雳巴拉,炸的到处是焊锡,锡炉卖了哈哈哈哈,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把 ...

炉温太高,操作也有问题,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自己焊接过才能深刻体会,以后设计能用贴片的坚决不用插件。

插件避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炉温太高,操作也有问题,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一下。

这么中肯的答案,一看就是专业人士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这样的,有时候把超级大的爆炸声,后来买了所谓的避免爆炸的助焊剂,加是一样。。。。
板子太 ...

请教下,这么小口径的锡炉,板子比锡炉大,怎么焊?
我理解,用锡炉焊接,是把插件插好后,浸到锡炉中(至少要把焊盘浸到熔化的锡中)。如果锡炉的口径太小,浸不进去啊。

网友:
100个板子分成10分,早起一份,中午一份,晚上一份,心情好加加班再搞一份,三天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了,霹雳巴拉,炸的到处是焊锡,锡炉卖了哈哈哈哈,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把 ...

浸锡炉是用熔融的松香做助焊剂的

网友B:
工厂用浸锡炉一般有脸盆大小。上面那个圆的锡炉浸线还够用,浸板就不用想了。真下狠心用这种炉子,最多半天学会,无数LED灯都是浸锡炉弄出来的。

网友J: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1500块板要焊。准备上锡炉,板子很大,有150mm*100mm。这种尺寸的锡炉加锡很贵,没几千元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1500块板要焊。准备上锡炉,板子很大,有150mm*100mm。这种尺寸的锡炉加锡很贵,没 ...

你这还不找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这么小口径的锡炉,板子比锡炉大,怎么焊?
我理解,用锡炉焊接,是把插件插好后,浸到锡炉中( ...

需要使用长条长方形的锡炉,小圆形的当然不合适了,使用时板子焊接前先涂助焊剂,要是能将板子预热好,那就最好了。

网友:
插件人工焊接好了。  有些板子无法上锡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用浸锡炉一般有脸盆大小。上面那个圆的锡炉浸线还够用,浸板就不用想了。真下狠心用这种炉子,最多半天 ...

我们之前都是用的长条形的锡炉,锡炉的宽度很小,可以控制液体锡水的高度。宽度小,长度做长一点就可以了,尺寸定做也完全可以做到。脸盆大小的锡炉太大了也不好操作,耗能大,表面积大,表面的高温锡水容易氧化,而且危险。

网友:
他们给的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