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输出值随着时间变高怎么办?

楼主(2019-04-05):
生产线上用来做标定的机器,由STM32的DAC输出电压做可变的基准电压,我刚开始用的是C8051f005它的DAC就是这德行,开机一段时间后DAC输出就变大0.1V,现在换成了STM32还是这个德行!问题出在哪儿呀?我的基准电源芯片50多元的AD580我测量基准电压并没有改变

网友A:
输岀电路是什么样的?你测了基准没变,但是变的是啥呢?

网友:
加了电压跟随器做缓冲没?

网友B:
电压变化那么多?什么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岀电路是什么样的?你测了基准没变,但是变的是啥呢?

REF端子随开机时间变化导致输出端高压也变化最多能增大3V多 REF端变化量通常40mv左右有几次能到0.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变化那么多?什么样的电路?

就是楼上的电路 我测量STM32的DAC电压确实会随着开机时间增加

网友C:
D1(4148)方向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4148)方向对吗?

这图是后来画的,板子上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是后来画的,板子上不是这样的

想知道C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是后来画的,板子上不是这样的

想讨论的问题话,放正确的图应是本份。

网友:
还真是哦, cock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REF端子随开机时间变化导致输出端高压也变化最多能增大3V多 REF端变化量通常40mv左右有几次能到0.1V ...

200V的电压,R3、R4承受的发热导致的温度变化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或者就规定开机4小时才能稳定。早上一来就开机,中饭后再使用,这样老板会喜欢死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REF端子随开机时间变化导致输出端高压也变化最多能增大3V多 REF端变化量通常40mv左右有几次能到0.1V ...

你这图也不对吧!这运放感觉成了比较器了,反馈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也不对吧!这运放感觉成了比较器了,反馈也没有?

大环路,负反馈;

网友:
可以肯定地说, STM32或C8051F的DAC没有这样差劲的,应该在手册范围内的,只有极少数会超差。

网友:
AD706作用是做电荷积分器,1N4148貌似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