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074跟随器不跟随 求解答

楼主(2019-04-06):
如图所示,在使用TL074,±5V供电发现原本要实现的差分电路在输入电压小于-2V时,差分输出比例不对,后拆除R86,R89,发现跟随端输出的电压与输入差了100mV,将输入电压调低,发现是相同的,求解答,为什么会这样啊,同样的使用LM2902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2902在PCB形变时测量值变化很大,不确定是否输入阻抗大导致,074有改善,但是却出来这个问题,希望路过的大侠能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不是轨到轨运放,你看下是不是超电源轨了

楼主:
放错板块了,不知道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轨到轨运放,你看下是不是超电源轨了

电源看手册是可以到V-1.5,理论到3.5V没问题,而且同样的我在输入正2V以上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最小工作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看手册是可以到V-1.5,理论到3.5V没问题,而且同样的我在输入正2V以上就没这个问题 ...

楼主没有仔细研究这款运算放大器手册,TL074不适合楼主的应用场景。如图中的8.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看手册是可以到V-1.5,理论到3.5V没问题,而且同样的我在输入正2V以上就没这个问题 ...

还有这张图中用作电压跟随器的两条增益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张图中用作电压跟随器的两条增益曲线。

文档没看清,这样这个不是只能正端输入,有没有类似的低噪声JFET的可以负端跟随的运放推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张图中用作电压跟随器的两条增益曲线。

像是可以输入的电压范围不是VICM来判断吗,为什么还会单独后面再图表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档没看清,这样这个不是只能正端输入,有没有类似的低噪声JFET的可以负端跟随的运放推荐啊 ...

AD820单电源轨到轨JF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仔细研究这款运算放大器手册,TL074不适合楼主的应用场景。如图中的8.3.2 ...

还真长见识了。。。。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注意事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是可以输入的电压范围不是VICM来判断吗,为什么还会单独后面再图表解释 ...

一部分运算放大器的做电压跟随电路不稳定,具体我也说不清,不仅仅受限于VICM。用之前还是要仔细研读手册。替换型号的话我建议TL064,引脚封装兼容,看一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部分运算放大器的做电压跟随电路不稳定,具体我也说不清,不仅仅受限于VICM。用之前还是要仔细研读手册 ...

第一次发现运放竟然还有这坑。。这能坑死电工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这运放竟然输入要求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部分运算放大器的做电压跟随电路不稳定,具体我也说不清,不仅仅受限于VICM。用之前还是要仔细研读手册 ...

弱弱的问一句,TL084为什么也不行,没找到手册上有这个要求,另外还试了下ST的TL074手册上也没有专门标注,我原来看的TL74的文档是立创下的,正好那几页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TL084为什么也不行,没找到手册上有这个要求,另外还试了下ST的TL074手册上也没有专门标注 ...

我在立创看了ST的TL074,好像也没有这注意事项。。。。

难道和厂家有关?你用的是啥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立创看了ST的TL074,好像也没有这注意事项。。。。

难道和厂家有关?你用的是啥品牌的? ...

TI的和ST的都试了,都这样,074和084都一个样子都是两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TL084为什么也不行,没找到手册上有这个要求,另外还试了下ST的TL074手册上也没有专门标注 ...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记得以前看资料上写的一部分运算放大器用作电压跟随器会有问题,手册里都会标明,而且带容性负载有问题的更多。就记得这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看手册是可以到V-1.5,理论到3.5V没问题,而且同样的我在输入正2V以上就没这个问题 ...

>>电源看手册是可以到V-1.5

肯定是V-1.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看手册是可以到V-1.5

肯定是V-1.5吗?

请问你的规格书是官网下的吗,为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没找到,方便告诉我是什么文档吗,是datasheet里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看手册是可以到V-1.5

肯定是V-1.5吗?

不好意思,看到了,TI官网一直打不开,在立创下的手册,果然不一样,按表格不是负端电源只能到5V,不能接负电源了?有没有可以推荐的JFET类的双电源供电运放,价廉物美型的!

网友:
完全不明白你说的原因,什么"不是负端电源只能到5V,不能接负电源了"?

看了多遍20楼贴的图也没看出共模电压和TI的有何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规格书是官网下的吗,为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没找到,方便告诉我是什么文档吗,是datasheet里 ...

我下载Ti的手册是这样的:

网友:
不就一个共模输入电压么,有啥好奇怪的???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确定原因了,手册还是要官方的,否则很容易出问题,就此关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