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安装后,无线上网突然不能上网了。

楼主(2019-04-07):
无线鼠标型号是:MI WXSB01MW,换回有线鼠标后,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2.4G 干扰?

楼主:
可能吧,同频率干扰。

楼主:
2.4G 无线 光电鼠标

网友:
插其他usb口试试,好像usb3.0的就会

网友:
将路由定频到3/4/9/10等非常用频道…

网友:
就是干扰,我用的2.4G无线键鼠套装,蓝牙音箱,在Wifi上网下载时,鼠标蓝牙都断断续续了,最终换5G Wifi才好了

网友:
wifi换个信道就完事了

网友:
会有干扰 我的MIIX无线网络和蓝牙鼠标就不能同时用,用了蓝牙鼠标,无线网络就经常断开。

网友:
换5g wifi吧, 2.4g太乱了

网友:
2.4G信号太多了, WIFI, 蓝牙, 无线鼠标,
我的电脑用2.4Gwifi下载速度一高, 蓝牙音箱鼠标都会卡
换信道不一定有用, 我周围能搜到的wifi有7个左右, 满信号的4个左右, 而现在的wifi路由器都会自动换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