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使用SWD下载不需要RST,DAP需要,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9-04-07):
非常奇怪。Jlink的SWD非常好用,不需要复位。DAP- CMSIS必须连接上才行。

网友:
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网友:
SWD有软件RST,一般情况下用软件的rst就够了,但是特殊情况,比如MCU休眠这种,即使是 jlink也需要接硬件RST才可以的。

网友:
SWD有软件复位,采用时序或者指令。

网友:
我来给你解释下。jlink会在下载结束后有一个软启动命令:向AIRCR地址0xE000ED0C写入数据0x05FA0007。而dap是没有的。只能用RST复位。
其实如果可以更改CMSIS-DAP。把复位命令改RST同时添加这样一条指令就可以了。我最近在做DAP,准备加上去。

网友A:
STlink好像也不需要硬件RST引脚。
但是就像楼上所说,某些低功耗型号需要,比如STM32L011,我在这上面折腾了1个星期,各种检查,最后发现连上RST就好了。F4系列据说也需要硬件RST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link好像也不需要硬件RST引脚。
但是就像楼上所说,某些低功耗型号需要,比如STM32L011,我在这上面折腾 ...

F4一直使用4线SWD,没有RST,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4一直使用4线SWD,没有RST,很正常。

一般不是用3根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也用3根线,3.3V不接的。主板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一直使用4线SWD,没有RST,很正常。

怪事,这个帖子27楼说他F4需要。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ge%3D1#pid1072462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是用3根线就可以了吗?

买了带隔离功能的山寨JLink,需要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