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下单小助手多边形焊盘貌似有BUG?

楼主(2019-04-07):
如图所示,SOT89封装大焊盘丢失一截,多边形铜貌似有问题。实际做出来的板也缺少焊盘。

网友A:
人家没有bug,你没开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没有bug,你没开窗吧

我也觉得是lz封装画的有毛病。

网友:
软件按图层处理的,跟形状无关,有问题都应该是共性的。LZ先确认一下自己的封装吧!

网友:
楼主再看看 solder paste
没开窗呢

网友:
楼主你自己的问题,我这里也是多边形焊盘,显示没有任何问题
检查一下你的设置吧

网友B:
AD画的SOT89的出过好多次类似的问题,封装向导生成的封装,最终也没解决,有的时候是完整的开窗焊盘,有的时候就和楼主类似,板子做出来死的心都有,售后人员的给出的结论是版本问题,建议出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没有bug,你没开窗吧

确定层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画的SOT89的出过好多次类似的问题,封装向导生成的封装,最终也没解决,有的时候是完整的开窗焊盘,有的 ...

我估计也是,刚刚特意拿这个封装上传测试了下,又正常。之前做的一块板没仔细看图形小助手,打样回来发现SOT89大焊盘丢失

网友A:
PCB源文件删去其它部分发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源文件删去其它部分发上来看下

其他部分删掉之后,封装小助手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原文件易版本不兼容,请帮转出正确的GERBER再帮上传,可能不易变形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