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出gerber文件到底要学到什么水平啊?

楼主(2019-04-07):
以前用AD,都是直接把PCB给厂子,让他们给弄,现在想学习一下出gerber,买了一个CAM350视频,发现好复杂啊?看了看,发觉看完第二章就基本讲完怎么出gerber了,后面那些章是不是都是线路板厂制版要学习的,个人画PCB出gerber还要仔细学习吗?

网友:
按照 jlc的无脑教程,一步一步来就没问题。

网友:
CAM350是给工厂人用的,你只需要学会AD或者PADs出Gerber就行

网友:
同问,我会pcb出,GERBER;出完就给厂家了,还需要学哪些?拼板?

网友:
会出,出完会打开gerber检查一遍,就可以了
AD的话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用outjob文件,非常便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2950-1-1.html?_dsign=a3b45c9c

简单的拼板,AD也能做

网友:
你这不是要出gerber吧,你这是要修改gerber啊,

网友:
CAN350只是看gerber而已,难道你还想需要修改时直接在CAN350修改gerber?

一般只要CAN350里拼板,其他不用操心了

网友:
直接AD出就行了,把AD出的上传给嘉立创,就会出现预览图。很简单,教程5分钟而已

网友:
一般都是出完Gerber再用CAM350检查一遍

网友:
会导出即可。然后用工具预览没错就行。https://gerber-viewer.easyeda.com 这个比嘉立创网站上的稍微快一些

网友:
板厂有专门的CAM工程师,你只需要出gerber就可以了

网友:
CAM350视频 共享出来吧,主要是想要拼板那部分

网友A:
一般我不自己拼版,都是出个示意图告诉厂家我要怎么拼。

网友:
LZ能否共享CAM350的视频?

网友:
找个懂行的,一分钟从入门到出师

网友:
网上有教程,基本一分钟搞定

网友:
是的,不拼板的话,学会前面3节,就可以了。楼上的各方法,就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不自己拼版,都是出个示意图告诉厂家我要怎么拼。

立创是不免费帮客户拼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