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最近做的K210的板子

楼主(2019-04-07):
KiCAD 绘制的PCB。

移植了一个LVGL上去效果还不错。

最后是KiCAD工程。

网友A:
PCB的3D颜色很养眼,是四层板吧?
屏是多少寸的呢?LVGL流畅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的3D颜色很养眼,是四层板吧?
屏是多少寸的呢?LVGL流畅度怎么样?

PCB是4层板,嘉立创做的。屏3.5寸的,GUI的流畅度还没测。

网友B:
这片子多少钱?

网友C:
芯片好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片子多少钱?

淘宝199/5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好买不

淘宝有卖

网友C:
有点小贵,我看了一下你的屏幕,怎么是8bit接口,速度好不

网友D:
LZ为何元件的位号这么大的数字呢?这边接触一些老外也是用的都是4位数。

网友E:
K210的评估板不是很便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K210的评估板不是很便宜么

想试试手焊BGA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为何元件的位号这么大的数字呢?这边接触一些老外也是用的都是4位数。

每页图元件位号开头不一样,比如第一页的电阻可能是R1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小贵,我看了一下你的屏幕,怎么是8bit接口,速度好不

K210除了8位的SPI没有其他更适合的屏幕接口了。速度还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试试手焊BGA的感觉

请问需要什么装备么

网友F:
KiCad用起来怎么样?现在在lceda和kicad摇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需要什么装备么

PTC发热板铁板烧就可以了。新的BGA芯片有球不用植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Cad用起来怎么样?现在在lceda和kicad摇摆

用了好多年了感觉很顺手。

网友B:
这芯片没有以太网?

网友:
老哥有没有兴趣用AD画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了好多年了感觉很顺手。

请问老哥,怎么走圆弧线,我看之前版本有个转换成圆弧的右键菜单,最新版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没有以太网?

没有以太网,本来想加片ESP32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老哥,怎么走圆弧线,我看之前版本有个转换成圆弧的右键菜单,最新版没找到 ...

目前这个版本是走不了圆弧线,估计要到6.0才能走圆弧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以太网,本来想加片ESP32上去的。

这么牛x的芯片,没有设计一个native以太网实在败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版本是走不了圆弧线,估计要到6.0才能走圆弧线。

了解,多谢老哥

网友:
丝印太大了。。

网友H:
官方只提供SDK,不提供TRM,暂时不打算用这个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官方只提供SDK,不提供TRM,暂时不打算用这个片子了

TRM是什么?寄存器手册吗?其实我只是想用这个片子的硬件FFT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TRM是什么?寄存器手册吗?其实我只是想用这个片子的硬件FFT而已。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就是寄存器手册,官方论坛上最大的槽点

网友:
希望国产芯片越来越好。

网友:
这芯片不错!据说自带旁路电容的!

网友I:
淘宝只能限购5片?!那以后不能买了?

网友:
国内的特点就是藏着掖着

网友J:
K210个人感觉,压根没法玩,本想玩想图像识别用的,资料奇缺。几乎玩不转,还是android支持的更靠谱来得很快

网友:
国产芯片在文档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K210,在哪买的?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只能限购5片?!那以后不能买了?

猜测可能是为了保护Sipeed,,

Sipeed为了推广K210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移植MicroPython,,如果这时候其他厂家进入制造K210开发板、低价竞争,,所以K210厂商可能给了Sipeed一定时间的独占期,,

网友:
很漂亮的板子。

k210 SDK是走开源路线的。手册如果有了也会开源,还可以了。只是少有人关注github,上面已经写了很多工具的用法了。

网友:
漂亮,看得心痒痒,剁手买一套回来

网友:
这个芯片目前最佳方式是联系原厂,淘宝价格不美丽。
为何不考虑一下模组
来来来,小K要来了,超高性价比的K210模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316-1-1.html

网友(2019-05-22):
引用 网友H:
官方只提供SDK,不提供TRM,暂时不打算用这个片子了

有sdk还倒腾寄存器,不费事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K210个人感觉,压根没法玩,本想玩想图像识别用的,资料奇缺。几乎玩不转,还是android支持的更靠谱来得很 ...

原厂真的鸡毛推广都没有,那个例程很多都没说明,而且自己的编译器,自己例程,居然特么的编译不过,问他们的人,也没消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原厂真的鸡毛推广都没有,那个例程很多都没说明,而且自己的编译器,自己例程,居然特么的编译不过,问他 ...

是啊。我看了一圈,工具链怎么搭建都没说。。。。苦啊。。。但是芯片确实是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啊。我看了一圈,工具链怎么搭建都没说。。。。苦啊。。。但是芯片确实是好芯片。 ...

现在有IDE了。

网友:
刚买了一块开发板,学习一下。

网友L:
我又看了一遍,这个芯片没有USB、和其他芯片通信最快只能用spi,有点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又看了一遍,这个芯片没有USB、和其他芯片通信最快只能用spi,有点限制了。 ...

串口5Mbps,看够不够。

网友(2020-01-25):
请教一下,k210的电源域设置问题,硬件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连接了对应的组电压,还需要额外配置电源域参数么?假如硬件已经链接到了3.3v,那么无论如何配置都无法改到1.8v阿,对此不理解,官方freertos的sdk没看到有配置,standalone倒是有配电源域的代码,但是也只是涉及到lcd和摄像头时候有配置,其他简单demo比如控制io,也没做配置动作。能否指点下,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电源域,配置的原则是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2021-02-05):
opencv怎么移植到210上,有人做过没

网友(2021-03-17):
不会玩,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