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相步进电机驱动器设计.

楼主(2019-04-07):
现在正在做双摄像头的空间扫描。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 ... amp;document_kind=4

朋友说原装的驱动器坏了,吧尸首要过来测试了一下, 上电不接其他线电流很大。

哪位高手有用过,或者驱动过这种步进电机望指教。

另外这种电机如何做细分驱动?手册描述是每步0.72度。

楼主:
补充驱动器尸首照片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提高精度是个骗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提高精度是个骗局

但是噪声确实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提高精度是个骗局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线切割用的都是五相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提高精度是个骗局

步距480微米的平面步进电机,不细分如何实现5微米的精确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提高精度是个骗局

只能说你不懂电机!

楼主:
各位早上好!不要歪楼,看看谁有经验指导一下!电机线圈电阻接近2.3欧姆,驱动电流才0.3A就可以,锁定电流0.1A感觉就比较有力气了

网友B:
这个机构目测用两相的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构目测用两相的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2相应该可以动,但是完全达不到精度啊
微动台精度是很高的,用2相驱动有点买椟还珠的感觉

网友:
东方的二手货,驱动器能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不懂电机!

我说的是 提高,800ppr往上,你不可能干得过五相1000ppr

网友:
引用 楼主:
2相应该可以动,但是完全达不到精度啊
微动台精度是很高的,用2相驱动有点买椟还珠的感觉 ...

2 相可以做到0.014度!
准确点0.028度没问题!

网友:
某宝这种驱动器很多,或者都换成两相的电机

网友:
二手同款,200块,价格便宜量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