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有没有可能突然转动很快就停止了?

楼主(2019-04-08):
情况是这样的,房子住进不到2年,入住半年后看过一次电表,500多个字,家里就是一个热水器,不经常用,没有空调,之后没看过,交房前冲了1000块电费
前几天贴单子欠了 1200多,电表上显示4300多个字, 放假这几天发现电表也不转了,好像坏了, 始终停着, 和我们一起住的邻居差不多搬进去才2000多个字
物业要按字交钱,之前也没拍走多少字, 但是已经是事实,电表是不是突然走的很快后就停了,物业答应用一块新表校验下, 但是这块电表不转 不走字了 郁闷

网友A:
我光是标题就研究了好久。

网友B:
物业按字交钱,电表不走字了,你郁闷个啥,你是物业的吧……

网友:
很显然有人偷你电用了,现在被你觉察到了,他就不偷了,所以走字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光是标题就研究了好久。

就是电表走的太多数字,而且是现在不走了,坏了
不知道电表怎么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业按字交钱,电表不走字了,你郁闷个啥,你是物业的吧……

之前我也不知道电表坏,放假这几天,我天天看表,才发现表坏了,不走字,物业答应用新的校表了,如果现(旧的)在表走的快,或不正常,就用新表走的进行估算补偿下,但是现在电表停止了,

网友C:
表都坏了,还校验个屁啊!你往进去两年没抄过电表?你的电费是多少钱一个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都坏了,还校验个屁啊!你往进去两年没抄过电表?你的电费是多少钱一个字啊? ...

用“字”来表达用电度数,是哪里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字”来表达用电度数,是哪里的用法?

北方好多地方都这么用啊,口头语

网友:
我家上一个电表电流采样电阻接触不好5天干进800度电,午夜的都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E:
"400个字"让我理解的好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都坏了,还校验个屁啊!你往进去两年没抄过电表?你的电费是多少钱一个字啊? ...

新小区,临时接的电,没和电业局连网,就一个电工负责抄表,5毛钱一度电,就是表质量问题,不解的是怎么回超出这些字,后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个字"让我理解的好蛋疼

4300多度电,我们那都习惯这样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不知道电表坏,放假这几天,我天天看表,才发现表坏了,不走字,物业答应用新的校表了,如果现( ...

那点补偿还不如让它再停转两年……

网友:
类似于缓冲区,突然扣的太多,buf一下,然后再慢慢平衡。^_^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表是阻容降压供电的,刚好电容容量衰减下来,罢工了

楼主:
对啊就想从专业角度了解一下啥原因

网友F:
有可能这个电表不是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这个电表不是你的

有可能,朋友的房子住了十几年才发现水表和邻居的编号互调了,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坏了,计数器卡了

网友:
如果是这种机械式的电表的话 ,这种字轮是只能朝一个方向转 不会反转的 除非拆开破坏掉才能倒转会0

你的情况要么是有别人偷你的电 要么是你哪里有不知道的大功率用电器在用。  这种表比较简单 里面都没有单片机  adc采集完输出脉冲拨动字轮转动。

检查表好不好就家里用电器开着 然后人在表前看哪个led灯闪烁,就表示ok的。 不管什么种类表都有led指示灯  一般是闪多少下代表1度电  表上有个比例,你这个图上的是 1600 代表1600下=1度电。

楼主:
功率大的就是热水器,和风暖,就是小孩洗澡时候用(4.5天用),平时关着,剩下就是冰箱,电视,洗衣服,和烧水壶,

网友G:
有可能电表坏了。。。。你可以要回之前多收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电表坏了。。。。你可以要回之前多收的钱。

电表坏了不转才是个事,人家物业该说你这表都停了,你用过的电量怎么计算?说不清楚,之前去物业,人家说只看用电量,耍赖,答应在串块表检验下,如果走的快,给你补回来,现在是电表不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坏了不转才是个事,人家物业该说你这表都停了,你用过的电量怎么计算?说不清楚,之前去物业,人家说 ...

之前的交费记录可以用一下,毕竟这肯定不是个例,当然,不排除真的有人偷电用,把表用坏了。反正这事你得先表个态,你就说我啥也不知道,无端端的多了这么多电费,肯定表有问题。。。

网友:
现在家庭用电量都很大的,因为电器太多了。

网友H:
广东一个字5分钟,看的我好费解

网友I:
哪个地方,我们农村都换数字插卡电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广东一个字5分钟,看的我好费解

这是很好的表达时间方式啊,以前的指针手表,迅速看一眼,就能知道是几个字,而看清几分钟还得仔细看。

网友:
都是文化人,让人读着真是费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个地方,我们农村都换数字插卡电表了

东北的一个5线城市

网友:
2年电费才2200  感觉楼主家里不用电的  太省了。。。。。

网友:
2年不到,电费2000多,我感觉不是很恐怖,我现在2019年 才4个月就干了1100多,

网友:
我家一个月300度电。楼主紧张啥?

网友:
这一个月200来度电,还好吧,热水器如果整天开着还是比较费电的。这种电表很简单,拆开看看是不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失效了,如果是这个坏了就换一个然后就可以对比精度了

网友:
现在机械表都淘汰了。。。都用电子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