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有没有见过这种封装,在TP-link上看到的

楼主(2019-04-08):
就是这个芯片,管脚焊接,一隔一有爬锡,没有见过,这样画封装的目的和作用有什么优势?

网友:
你去看看芯片手册就知道了,那个是一个引脚

网友:
这是一种双排QFN封装。

网友:
7620n就这样

网友:
很多路由芯片都这种封装,

网友A:
丝印好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好丑?

低成本路由器,有丝印不错了。

网友B:
左下角是飞了一根铜丝?

网友C:
绿白相间的chip元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
双排的QFN,宁愿焊BGA也不想焊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是飞了一根铜丝?

只是环境脏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白相间的chip元件,是什么东东?

丝印是L,电感吧

网友:
难道楼主说的是邮票板?

网友:
PS:TP的路由真是用料缩水的典范,那个理财跑路的都比TP的强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
可能就是为降低桥连问题,所以画的风骚焊盘。

网友:
双排QFN,引脚是内外两圈错开的,所以你只看到外圈引脚有爬锡。

网友D:
倒数第三页是封装尺寸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数第三页是封装尺寸图

鬼见愁ic封装。吓得我瑟瑟发抖,电洛铁掉地上了。不带散热大底板还能当bga干,这完全就是qfn+bga组合,维修焊接困难大,外边一排拖平就可以,里面必须 特薄还要均匀,底板又是一个厚度,3中不同厚度焊锡,对于维修完全就是致命的,htc手机的pa芯片就是这样,还是陶瓷芯片。这个可能比i7处理器还难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数第三页是封装尺寸图

双圈管脚,里面还有一圈不到边的pad,但是我一楼的图,可以看到管脚上锡,只是没有爬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