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S5530测压力值,结果会突变

楼主(2019-04-08):
在一个项目里有一个由步进电机控制的恒流泵,需要检测管道液体的压力,因此就选用了CS5530这个ADC来检测压力传感器的输出。
压力传感器是个电阻桥,2个引脚用来输入直流激励电压,另外2个引脚输出电压信号。

初期,我使用了方案一:
压力传感器与ADC的供电与单片机共用,后期发现不稳定,CS5530经常性的死机(项目里有4个步进电机,可能干扰大,导致其数字通讯接口死了?)

后来,使用方案二:
使用金升阳的B0505S-1W隔离芯片,单独做一路5V电源给压力传感器和CS5530供电,这个方案彻底解决了CS5530死机的问题,可是客户反映压力测量值偶尔会突变的很大(远远超量程),从而触发机器的压力超限保护功能。
该方案做成了压力检测模块,如下图所示:

由于板子尺寸受限,所以没加什么ESD之类的。

上面的方案二,在我实验室里都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可是装到机器里到客户手里就出问题。

总结:
方案1会存在ADC死机,只有硬件重启才能恢复;方案二倒是不会死机,但是测量结果会突变。
现在请教大家方案二结果突变可能是哪方面问题导致的?因无法到客户现场,也无法模拟客户实际使用环境,现在先请教经验仿佛的各位大佬各种可能因素和改进措施。我想要改一个方案试试。

网友(2019-09-19):
L3去掉试试,有高频干扰时,接地电平变化了,基准也变了

网友:
软件干掉不合理的测试值。。。

网友:
c14,c15可以不焊,芯片内建了20p的起振电容

网友:
b0505的输出不是稳定的电压吧,直接作adc的参考源不适合

网友:
实验室正常,到了现场不正常..................

这种问题基本上属于PCB的EMC设计不过关,实验室相对比较理想状态,各种意外的干扰少,到了现场,那就不是现场,有时候比战场还惨烈啊

网友:
之前用在地磅上很稳定

网友:
你电路拓扑有问题,压力压变桥激励和ADC参考电压是一个点,建议参考一下称重电路。

网友A:
还有一点,电磁干扰严重场合,尤其有继电器接触器场合,不要用磁藕隔离,磁藕芯片会接收干扰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电磁干扰严重场合,尤其有继电器接触器场合,不要用磁藕隔离,磁藕芯片会接收干扰不正常。 ...

有遇到过还是猜测?

网友B:
您这些隔离措施治标不治本,根本不用这么麻烦。CS5530要全年不间断,在高干扰环境(EFT>=5Kv)下正常工作,软!硬!件都有很多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些隔离措施治标不治本,根本不用这么麻烦。CS5530要全年不间断,在高干扰环境(EFT>=5Kv)下正常工作, ...

能帮忙提一下改造的建议吗?有时候在压力泵停机的情况下,测得压力都很大往上跳变导致过压报警。但找不到干扰源,不能人为复现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电磁干扰严重场合,尤其有继电器接触器场合,不要用磁藕隔离,磁藕芯片会接收干扰不正常。 ...

继电器接触器本系统内没有。只有四个步进电机

网友:
四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哪种?有没有试过断开四个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
输入信号加共模抑制,包括对外的参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