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RTT功能输出怎么这么耗时?实测数据远超预期

楼主(2019-04-08):
之前用RTT也没特意关注耗时的问题,毕竟对us级别的时间不敏感,最近一个项目测了一下,哎呦,时间太长了吧
大家看看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吗?

先上理论值,从某文档看到的,82字符1 us就输出了

来看实测值,程序是这样,其中H就是把引脚拉高,L就是拉低,这个过程几乎是瞬间完成的

示波器测出来的时间:

82字符,50  us !!!???

网友A:
H 和 L 直接加个 nop 测出来多少?

网友:
大致的操作是字符串格式化然后向内存写,所以耗的时间应该比较少。我不知道 1us 是怎么来的,因为脱离开 cpu 频率谈时间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大概16Mbps了,很快了好吗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是方便测试的,release肯定是要去掉的

网友D:
RTT的机制是 程序将要输出的信息打到buffer中,然后上位机定时去查询读取。
所以 MCU打印到buffer的时间很快,但是上位机查询的间隔就很难说了~ 至少也是ms级别的。

网友E:
你这个输出没有格式化,,应该就是简单的RAM读写、数据拷贝,,这已经是最快的输出方式了,,

另外,看耗时没有意义,,应该看消耗了多少个时钟周期,,同样的操作在48MHz的M0上和400MHz的M7上耗时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 和 L 直接加个 nop 测出来多少?

290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16Mbps了,很快了好吗

我算出来是1000000us /(50us / (82字节 * 8位))等于13.1M,这样看速度其实也算快的了,但是这不是我认识的RT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是方便测试的,release肯定是要去掉的

之前一直以为几乎不耗时,所以发布版本也没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T的机制是 程序将要输出的信息打到buffer中,然后上位机定时去查询读取。
所以 MCU打印到buffer的时间很 ...

我是用示波器直接测的mcu引脚,不存在上位机读取延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输出没有格式化,,应该就是简单的RAM读写、数据拷贝,,这已经是最快的输出方式了,,

另外,看耗 ...

测引脚应该是最直观的了,哦对了,我是mk64主频100M

网友:
100M  50us   没有格式化内容  似乎是挺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引脚应该是最直观的了,哦对了,我是mk64主频100M

主频100MHz,,每个时钟周期10ns

你上面说 H nop() L ,示波器测量290ns,,也就是29个时钟周期,,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下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或者用 H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 测下宽度多少,,两次结果比下看看是nop()耗时太长了,,还是IO翻转耗时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引脚应该是最直观的了,哦对了,我是mk64主频100M

或者看下 "H; NOP(); L;”这句生成的反汇编,,

网友:
IO翻转需要时间

网友:
SEGGER_RTT_Write

SEGGER_RTT_printf
的时间区别还是很大的
你的kprintf是自己定义,还是用了内核库的?
应该是里面封装了好几层,最终才调用的SEGGER_RTT_Write吧?

你试试直接调用
SEGGER_RTT_Write

网友:
这东西就是往内存写数据,看你的cpu执行速度和你的printf代码的处理,跟RTT的速度感觉偏离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