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UL开发板Qt 和 Linux 系统下挂载U 盘

楼主(2019-04-08):
在迅为IMX6UL开发和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用到 U 盘或者 TF 卡(iMX6UL 没有 TF 卡接口,TF 卡可以通过卡套转为 USB 接口),本文档介绍如何挂载,在 Qt 和 Linux 系统下操作方法类似。
1 挂载 U 盘
U 盘需要是 fat32 格式。
如下图所示,系统启动之后,插入 U 盘,会弹出提示信息。

接着使用命令“mkdir /mnt/udisk”新建挂载 U 盘的目录,然后使用命令“mount/dev/sda1 /mnt/udisk/”即可挂载,如下图所示,请注意插入 U 盘的时候,识别的是 sda1才能使用 sda1,如果是其它,则需要修改命令,可以看到“/mnt/udisk”目录下有作者 U 盘下的文件。

使用命令“ umount /mnt/udisk”可以卸载 U 盘。
2 挂载带卡套的 TF 卡
TF 卡需要是 fat32 格式。
TF 卡接到卡套上,接到开发板的 USB 接口上,如下图所示,会有提示信息。

使用命令“mkdir /mnt/udisk1”新建目录,然后使用命令“ mount /dev/sdb1
/mnt/udisk”挂载 TF 卡(作者这里识别为 sdb1,用户要根据实际情况挂载),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盘符中的文件内容(文件是作者自己建的)。

使用命令“umount /mnt/udisk1”可以卸载 TF 卡。
3 挂载 tf 卡
本节介绍开发板 tf 卡卡槽直接接 tf 卡测试。
tf 卡使用支持 fat32 格式,并且要将 tf 卡格式化为 fat32 格式。
如下图所示,作者的 tf 卡中有 test.txt 文本

tf 卡插到开发板的卡槽上,提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作者的 tf 卡被识别为 mmcblk0p1。
进入开发板的/mnt 目录,在开发板上使用命令“mkdir tfdisk”新建一个 tfdisk 目录,新建之后,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mount /dev/mmcblk0p1 /mnt/tfdisk”,使用命令“ls /mnt/tfdisk/”查看tf 卡中的内容,有文件 test.txt,表明挂载成功。

网友(2020-05-22):
So cool!That's very nice!

网友:
没想到一年了,还能抢到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