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无法连接GD32,STLink可以,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9-04-08):
JLink无法连接GD32,STLink可以,有哪些原因?

GD32F103RCT6,SWD模式,4根线。
MDK 4.6下,用STLink没任何问题。
用JLink在DEBUG里能看到连接成功,能读到内核ID。点下载就显示未知错误,无法下载程序。
JLINK是V8,固件版本4.9e ,MDK里的驱动也更新到4.9e了。
用MDK还能看ID,用Segger里J-Flash压根都连接不上。

MDK装了GD的驱动,用STlink时选不选GD芯片都不影响使用。
反正就是STLink怎么设置都能用,JLink怎么设置都没用。

网友:
我的是Keil能仿真,iar不能。都是用的jlink

网友:
SWD 2根线上各串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
我用jlink v9是可以在MDK里面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