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谁能推荐个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还有光传感器

楼主(2019-04-08):
请问下,谁能推荐个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还有光传感器(光传感器最好不是光敏电阻的),还有就是 加速度传感器(传感器的采样频率需要比较高,如1-10Hz),

网友A:
温度传感器精度0.5的比较常见

网友:
这三样淘宝都有模块
直接选就得了

网友B:
温度:HDC2010 光照:OPT3001

网友:
TMP117精度0.1℃

网友:
LM75数字直读取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了,多谢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HDC2010 光照:OPT3001

有没有 采样频率高些的 加速传感器的型号推荐啊 ??

楼主:
有没有 采样频率高些的 加速传感器的型号推荐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精度0.5的比较常见

如果有更高精度的,还是选择 更高的比较好哇

另外有没有 采样率比较高点的 加速度传感器推荐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更高精度的,还是选择 更高的比较好哇

另外有没有 采样率比较高点的 加速度传感器推荐啊 ???

你接受什么价格范围?5k以上一个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