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代替sprintf函数的办法

楼主(2019-04-08):
我的一个工程中连续用到了30个sprint函数,用来把变量转换成字符的呈现格式发送出去,但是发现耗时达到了500us
效率挺低的,有什么办法能替换这个函数吗?

网友:
如果你自己实现一个弱功能的sprintf,比如限制浮点转整数的位数,不支持高级的格式控制字符,那应该会快些。

网友:
自己用多个函数合成吧。合成自己需要的特定内容得了。
你自己去写个可能效率很差,说不定更慢

网友:
自己写,快过sprint很多。sprint,会考虑各种情况,所以很多重复动作。

网友:
自己写,很容易的

网友:
static int xvprintf(char buff[], char const * fmt, va_list arp)
{
  unsigned int r, i, j, w, f;
  unsigned long v;
  char s[16], c, d, *p;
  char *out = buff;

  for (;;) {
    c = *fmt++;                 /* Get a char */
    if (!c) {
      break;                    /* End of format? */
    }
    if (c != '%') {             /* Pass through it if not a % sequense */
      *out++ = c;
      continue;
    }
    f = 0;
    c = *fmt++;                 /* Get first char of the sequense */
    if (c == '0') {             /* Flag: '0' padded */
      f = 1;
      c = *fmt++;
    } else {
      if (c == '-') {           /* Flag: left justified */
        f = 2;
        c = *fmt++;
      }
    }
    for (w = 0; c >= '0' && c <= '9'; c = *fmt++) {
      w = w * 10 + c - '0';     /* Minimum width */
    }
    if (c == 'l' || c == 'L') { /* Prefix: Size is long int */
      f |= 4;
      c = *fmt++;
    }
    if (!c) {
      break;                    /* End of format? */
    }
    d = c;
    if (d >= 'a') {
      d -= 0x20;
    }
    switch (d) {                /* Type is... */
    case 'S' :                  /* String */
      p = va_arg(arp, char*);
      for (j = 0; p[j]; j++);
      if (!(f & 2) && j < w) {
        memset(out, ' ', w - j);
        out += w - j;
        memcpy(out, p, j);
        out += j;
        j = w;
      } else {
        memcpy(out, p, j);
        out += j;
      }
      if (j < w) {
        memset(out, ' ', w - j);
        out += w - j;
      }
      continue;
    case 'C' :                  /* Character */
      *out++ = (char)va_arg(arp, int);
      continue;
    case 'B' :                  /* Binary */
      r = 2;
      break;
    case 'O' :                  /* Octal */
      r = 8;
      break;
    case 'D' :                  /* Signed decimal */
    case 'U' :                  /* Unsigned decimal */
      r = 10;
      break;
    case 'X' :                  /* Hexdecimal */
      r = 16;
      break;
    default:                    /* Unknown type (passthrough) */
      *out++ = c;
      continue;
    }
    /* Get an argument and put it in numeral */
    if(f & 4){
        v = va_arg(arp, long);
    }else{
        if(d == 'D'){
            v = (long)va_arg(arp, int);
        }else{
            v = va_arg(arp, unsigned int);
        }
    }
    if (d == 'D' && (v & 0x80000000)) {
      v = 0 - v;
      f |= 8;
    }
    i = 0;
    do {
      d = (char)(v % r);
      v /= r;
      if (d > 9) {
        d += (c == 'x') ? 0x27 : 0x07;
      }
      s[i++] = d + '0';
    } while (v && i < sizeof(s));
    if (f & 8) {
      s[i++] = '-';
    }
    j = i;
    d = (f & 1) ? '0' : ' ';
    if (!(f & 2) && j < w) {
      memset(out, d, w - j);
      out += w - j;
      do {
        *out++ = s[--i];
      } while(i);
      j = w;
    } else {
      do {
        *out++ = s[--i];
      } while(i);
    }
    if (j < w) {
      memset(out, ' ', w - j);
      out += w - j;
    }
  }
  return ((int)(out - buff));
}

int xsprintf(char* buff, char const * fmt, ...)
{
  va_list arp;
  int len;

  va_start(arp, fmt);
  len = xvprintf(buff, fmt, arp);
  va_end(arp);
  buff[len] = 0;
  return len;
}

网友:
推荐自己写个,将较常用的判断放在较前面,效率估计会快很多,有点类似手机跑分作弊的方法。

网友:
试试elm-chan的xprintf库?不过他的不支持浮点。

网友:
我一般自己写,标准库动辄引入1~2kB甚至更多,占用空间而且非常慢

网友A:
我找了半天,特地在找'f' , 好象没找到。。是不是不支持浮点数。。

网友:
同求,我现在用的库里面的,而且还不支持浮点数

楼主:
实测好用,500us变成了180us
今天做了一回伸手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半天,特地在找'f' , 好象没找到。。是不是不支持浮点数。。

好像是没有看到‘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好用,500us变成了180us
今天做了一回伸手党

浮点数呢? 是不是你目前暂时用不上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呢? 是不是你目前暂时用不上了,还是。。。

昨天只测了时间,阴差阳错忘记测数据了,然后今天发现所有的浮点数还有uint64类型数据出不来,已经全改好了,改了一下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只测了时间,阴差阳错忘记测数据了,然后今天发现所有的浮点数还有uint64类型数据出不来,已经全改好 ...

果然是没有浮点数的啊,看来我上面没有眼花啊。。
你修改后,带浮点数的版本,方便分亨一下吗。

网友:
找gayhub,很多

网友:
写个精简的,去掉各种不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没有浮点数的啊,看来我上面没有眼花啊。。
你修改后,带浮点数的版本,方便分亨一下吗。

下午写了但是公司代码加密了
说说思路,首先确定整形是可以用的,那么浮点数我就简单一点了,比如123.456需要保留3位小数,那就先乘以1000变成123456 然后当做int去处理了,过程中把小数点在千位前面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好用就可以了,不必那么强大;

网友:
在github.com找到一个简化:

// mini-printf.h
#ifndef __MINI_PRINTF__
#define __MINI_PRINTF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arg.h>

int mini_vsnprintf(char* buffer, unsigned int buffer_len, const char *fmt, va_list va);
int mini_snprintf(char* buffer, unsigned int buffer_len, const char *fmt,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define vsnprintf mini_vsnprintf
#define snprintf mini_snprintf

#endif

#include "mini-printf.h"

static unsigned int
mini_strlen(const char *s)
{
        unsigned int len = 0;
        while (s[len] != '\0') len++;
        return len;
}

static unsigned int
mini_itoa(int value, unsigned int radix, unsigned int uppercase, unsigned int unsig,
         char *buffer, unsigned int zero_pad)
{
        char        *pbuffer = buffer;
        int        negative = 0;
        unsigned int        i, len;

        /* No support for unusual radixes. */
        if (radix > 16)
                return 0;

        if (value < 0 && !unsig) {
                negative = 1;
                value = -value;
        }

        /* This builds the string back to front ... */
        do {
                int digit = value % radix;
                *(pbuffer++) = (digit < 10 ? '0' + digit : (uppercase ? 'A' : 'a') + digit - 10);
                value /= radix;
        } while (value > 0);

        for (i = (pbuffer - buffer); i < zero_pad; i++)
                *(pbuffer++) = '0';

        if (negative)
                *(pbuffer++) = '-';

        *(pbuffer) = '\0';

        /* ... now we reverse it (could do it recursively but will
         * conserve the stack space) */
        len = (pbuffer - buffer);
        for (i = 0; i < len / 2; i++) {
                char j = buffer[i];
                buffer[i] = buffer[len-i-1];
                buffer[len-i-1] = j;
        }

        return len;
}

struct mini_buff {
        char *buffer, *pbuffer;
        unsigned int buffer_len;
};

static int
_putc(int ch, struct mini_buff *b)
{
        if ((unsigned int)((b->pbuffer - b->buffer) + 1) >= b->buffer_len)
                return 0;
        *(b->pbuffer++) = ch;
        *(b->pbuffer) = '\0';
        return 1;
}

static int
_puts(char *s, unsigned int len, struct mini_buff *b)
{
        unsigned int i;

        if (b->buffer_len - (b->pbuffer - b->buffer) - 1 < len)
                len = b->buffer_len - (b->pbuffer - b->buffer) - 1;

        /* Copy to buffer */
        for (i = 0; i < len; i++)
                *(b->pbuffer++) = s[i];
        *(b->pbuffer) = '\0';

        return len;
}

int
mini_vsnprintf(char *buffer, unsigned int buffer_len, const char *fmt, va_list va)
{
        struct mini_buff b;
        char bf[24];
        char ch;

        b.buffer = buffer;
        b.pbuffer = buffer;
        b.buffer_len = buffer_len;

        while ((ch=*(fmt++))) {
                if ((unsigned int)((b.pbuffer - b.buffer) + 1) >= b.buffer_len)
                        break;
                if (ch!='%')
                        _putc(ch, &b);
                else {
                        char zero_pad = 0;
                        char *ptr;
                        unsigned int len;

                        ch=*(fmt++);

                        /* Zero padding requested */
                        if (ch=='0') {
                                ch=*(fmt++);
                                if (ch == '\0')
                                        goto end;
                                if (ch >= '0' && ch <= '9')
                                        zero_pad = ch - '0';
                                ch=*(fmt++);
                        }

                        switch (ch) {
                                case 0:
                                        goto end;

                                case 'u':
                                case 'd':
                                        len = mini_itoa(va_arg(va, unsigned int), 10, 0, (ch=='u'), bf, zero_pad);
                                        _puts(bf, len, &b);
                                        break;

                                case 'x':
                                case 'X':
                                        len = mini_itoa(va_arg(va, unsigned int), 16, (ch=='X'), 1, bf, zero_pad);
                                        _puts(bf, len, &b);
                                        break;

                                case 'c' :
                                        _putc((char)(va_arg(va, int)), &b);
                                        break;

                                case 's' :
                                        ptr = va_arg(va, char*);
                                        _puts(ptr, mini_strlen(ptr), &b);
                                        break;

                                default:
                                        _putc(ch, &b);
                                        break;
                        }
                }
        }
end:
        return b.pbuffer - b.buffer;
}

int
mini_snprintf(char* buffer, unsigned int buffer_len, const char *fmt, ...)
{
        int ret;
        va_list va;
        va_start(va, fmt);
        ret = mini_vsnprintf(buffer, buffer_len, fmt, va);
        va_end(va);

        return ret;
}

链接:https://github.com/mludvig/mini-printf

网友:
还有一个 可裁剪全功能小型 printf / sprintf
链接:https://github.com/mpaland/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