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是否有一种类似像万用表档位那样旋转定位的止推轴承

楼主(2019-04-08):
请问是否有一种类似像万用表档位那样旋转定位的止推轴承的机械零件。
其旋转到一定角度就可以利用滚珠和定位槽的配合,旋转到一定位置就入槽,施加稍大一点的力可以继续转动,到达下一个角度。
是否有这样的零件呢?这种零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
波段开关?

网友:
有!需要定位的地方是个小坑,配合的位置是一个小钢球,钢球含在一个小柱子里面,然后小柱子上面是强力弹簧,然后弹簧上面螺钉固定。调整螺钉压紧程度可以调节钢球滚出小坑需要的力量。

网友:
好像没有做成轴承那样一体的,因为人家不确定你要定位的位置。
可以买波仔螺丝(波珠螺丝、弹珠端紧定螺钉、波子螺丝),然后在对应的需要定位的地方钻一个浅坑。
不过这个对很多地方来说力量都太小了,很多都是自己做这个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