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负极应接大地吗?接地会不会容易受到雷击

楼主(2019-04-08):
一设备外接24V开关电源,如果电源负极不接地则受干扰不能正常工作,负极接地就正常。请教电源负极应接大地吗?接地会不会容易受到雷击。

网友:
先用一个电阻并一个小电容接地试下, 还是不行则直接接地. 电脑,示波器,各种通信设备一般都直接接地的

网友:
直接接地抗干扰应该是最好的,只要设备不在户外突出部位,遭受雷击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遭受雷击,即使不接地,设备存活率也基本为零

网友A:
你把负极接外壳,就相当于把开关电源的负极也接了外壳。你安规都过不了。

网友B(2020-03-11):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极接外壳,就相当于把开关电源的负极也接了外壳。你安规都过不了。 ...

能具体说一下安规哪里有这个要求,我也遇到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找个标准答案。

网友C(2022-06-28):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安规哪里有这个要求,我也遇到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找个标准答案。 ...

是的  安规那一条规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极接外壳,就相当于把开关电源的负极也接了外壳。你安规都过不了。 ...

但是电脑,示波器,确确实实是,金属的机箱外壳,直接连在三脚插的大地,请问老哥这个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  安规那一条规定的?

我都忘记了这个了。好多年了。
具体应该是型式试验。 形式试验是其它检验的基础吧。这个都过不了,其它估计也难过。
这是我们几年前的产品做的报告,其中有几项,就是输出与外壳之间的绝缘检测。
我截几个图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电脑,示波器,确确实实是,金属的机箱外壳,直接连在三脚插的大地,请问老哥这个怎么破? ...

其中的绝缘耐压等测试,就是交流输入与输出间的耐压,输出与接地的耐压。如果把输出的负极接外壳,那么这两项测试都没法通过的。而且有触电危险。说实话我也不清楚电脑 主板的负极为啥要接到机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是电脑,示波器,确确实实是,金属的机箱外壳,直接连在三脚插的大地,请问老哥这个怎么破? ...

你说的金属外壳接大地,是正常的啊。前面楼说的是,电源的负极接金属外壳,再通过金属外壳接地线,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金属外壳接大地,是正常的啊。前面楼说的是,电源的负极接金属外壳,再通过金属外壳接地线,我认为 ...

老哥请移步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7544-1-1.html

电源负极,直接干到机壳地,机壳地就接大地

也就是说,负极直接接大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金属外壳接大地,是正常的啊。前面楼说的是,电源的负极接金属外壳,再通过金属外壳接地线,我认为 ...

全球的各品牌的台式机电脑的主板的信号地也就是CPU的电源0V端都是直接连接到机箱外壳的。。。也和3脚电源插座中间脚相通,  按你提供的输出耐压要求,那不都是不合格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球的各品牌的台式机电脑的主板的信号地也就是CPU的电源0V端都是直接连接到机箱外壳的。。。也和3脚电源 ...

我发现确实有矛盾点,按照那个老哥的说法,绝缘电阻好像也是有这个要求的;

现在我在想,是不是需要按照行业和产品,细分下测试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球的各品牌的台式机电脑的主板的信号地也就是CPU的电源0V端都是直接连接到机箱外壳的。。。也和3脚电源 ...

接地是安装阶段规范, 送检时内外接地点不能共线,但安装时都接入安全大地,否则会绝缘耐压不过。

网友:
不同产品对输入输出对地绝缘的要求不一样,参考相关标准即可,电脑属于信息系统,和工控产品要求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忘记了这个了。好多年了。
具体应该是型式试验。 形式试验是其它检验的基础吧。这个都过不了,其它估 ...

开普实验室 ,看来也是搞继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