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执行完回调函数之后,局部变量莫名其妙被改变了

楼主(2019-04-08):
void SCH_Dispatch_Tasks(void)
{
    u8 Index = 0;

    for(Index = 0; Index < SCH_MAX_TASKS; Index++)
    {
        if(g_SCHTasks[Index].RunMe > 0)
        {
            (g_SCHTasks[Index].pTask)();                /** 执行改函数之前Index=0,但是执行完之后Index=1了,求解,为什么啊?????? **/

            g_SCHTasks[Index].RunMe = 0;

            if(g_SCHTasks[Index].Period == 0)
            {
                SCH_Delete_Task(Index);
            }
        }
    }
}
执行完回调函数之后,局部变量被改变了,为什么啊?该怎么查找原因啊?

网友:
内存写断点

网友:
回调函数把栈写爆了吧。

网友:
F11啊,去汇编层面看看

网友:
内存溢出了呗. 仔细检查下数组,指针的溢出.  用汇编代码单步运行下, 看下堆栈情况

网友A:
for循环后,就算不满足循环条件,“index++”一样会执行,结果当然是1了。你C语言没过关吗?

网友:
代碼好懶給全吧!

网友:
下写断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循环后,就算不满足循环条件,“index++”一样会执行,结果当然是1了。你C语言没过关吗? ...

看清楚了!人家循环还没有结束呢。
多半是stack设置太小了,或者有指针溢出

网友:
这种莫名其妙的局部变量改变很有可能是由于编译器优化的原因

网友:
KEIL C51吗?要手动调整overlay,链接器不知道函数与回调函数的调用关系。很可能以为2者之间没有调用关系,然后把变量放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