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9121第一次配置成功后,再次上电就搜索不到,什么问题?

楼主(2019-04-09):
用的WCH的CH9121以太网透传IC,用原厂的上位机软件第一次可以配置成功,也可以通信,再次上电就搜索不到设备了,重新恢复出厂设置都不好用。
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片子我用过,一路畅通,帮不上楼主,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我用过,一路畅通,帮不上楼主,帮顶

焊了10几个,有2个出现这个问题。感觉第一次配置和上电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我用过,一路畅通,帮不上楼主,帮顶

你是先配置CH9121然后再烧写MCU?

网友B:
是不是单片机连接到芯片引脚,使芯片处于某个状态,电路发一下, 让大家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单片机连接到芯片引脚,使芯片处于某个状态,电路发一下, 让大家好分析 ...

没什么特殊的地方,跟原厂提供的demo板图纸一样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图中的,TCPS RUN CFG0这几个脚状态的导致芯片异常

楼主:
这几个引脚接到MCU了,但并没有去控制。而且焊了10块板子,有2块出现这个问题。其他板子都正常。

网友(2020-06-07):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引脚接到MCU了,但并没有去控制。而且焊了10块板子,有2块出现这个问题。其他板子都正常。 ...

最后如何了?

网友C(2020-08-09):
淘宝30几块钱买了个CH9121模块,用起来挺简单的,不过耗电比较厉害,5V 180mA电流,都快一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30几块钱买了个CH9121模块,用起来挺简单的,不过耗电比较厉害,5V 180mA电流,都快一瓦了 ...

phy内置,功耗肯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