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51低功耗,供电<2.7V=17uA ;〉2.8V=127uA,是哪里问...

楼主(2019-04-09):
硬件:为了简单起见,只焊了个最小系统,没有任何外设。

程序:在主函数内 只初始化了时钟等、就直接进低功耗模式了。

测试:实测供电<2.7V时,能到17uA ;〉2.8V=127uA,

问题:大于2.8V时功耗太大,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DISABLE() ;
        __HAL_RCC_GPIOF_CLK_DISABLE()  ;
        __HAL_RCC_ADC1_CLK_DISABLE()  ;
        __HAL_RCC_SRAM_CLK_DISABLE() ;
        __HAL_RCC_FLITF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1_CLK_DISABLE();
        __HAL_RCC_USART1_CLK_DISABLE();
        __HAL_RCC_SPI1_CLK_DISABLE();
        __HAL_RCC_I2C1_CLK_DISABLE();
        __HAL_RCC_SPI2_CLK_DISABLE();
        __HAL_RCC_I2C2_CLK_DISABLE();
        __HAL_RCC_DBGMCU_CLK_DISABLE();
        __HAL_RCC_WWDG_CLK_DISABLE();
        __HAL_RCC_PWR_CLK_DISABLE() ;
        __HAL_RCC_CRC_CLK_DISABLE()  ;
        __HAL_RCC_SYSCFG_CLK_DISABLE()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关SYSTICK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PWR_SLEEPENTRY_WFI);
        ......
        ....

网友:
接仿真器了吗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我之前调过STM8L的低功耗,经验就是测试低功耗不能接仿真器,IO设置为输出固定电平。你没有外设应该也没有其他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我之前调过STM8L的低功耗,经验就是测试低功耗不能接仿真器,IO设置为输出固定电平。你没 ...

STM8低功耗我前段调的时候也很顺利。应该是STM32的功能多了难调些。

网友:
参考官方例程 不难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IO输出固定电平?

网友:
有一种情况 :
电压越大,电流越大。STM8L 就有这个问题。3.3V和3.6V差一倍。本想用3.6V的一次性电池,最后还要加个LDO。LDO 的静态电流也是要的呀。

网友:
ADC的参考源也要关掉的~

网友:
IO要初始化,可以设置成上拉输入或下拉输入,072测过,3.3V供电25u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