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镜头激光测距模块叫什么名字?求赐教

楼主(2019-04-09):
这种双镜头激光测距模块叫什么名字?传感器是哪个厂家有?成品有哪些厂家有?  看市场很多都是单镜头的测距模块,普遍频率低,只有这种双镜头的频率高,请问大家哪里有卖

网友A:
群主,你这个精度有多少,外形尺寸大概多少看样子像夏普的距离传感器

网友:
多大的频率?

网友B:
正常不都是双镜头吗,一个激光器,一个APD的
lz想要多少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主,你这个精度有多少,外形尺寸大概多少看样子像夏普的距离传感器

10m  精度10cm以内   的,您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不都是双镜头吗,一个激光器,一个APD的
lz想要多少频率的

不一样的,一种相位式的,就是看着是单镜头的,频率比较低 一般是几赫兹    双镜头的在1Khz左右 ,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楼主:
想500hz以上的

网友B:
精度要求多少,测量范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多少,测量范围多少

10米 10cm精度   测量10米以内  运动测量   温度范围-20-45

网友B:
LZ是要买现成的模块还是要开发,目前在做类似的工作,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要买现成的模块还是要开发,目前在做类似的工作,可以交流交流

我想买现成的模块   企鹅 165@046@38@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主,你这个精度有多少,外形尺寸大概多少看样子像夏普的距离传感器

夏普的跟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C:
激光测距现在都是mm级的精度了,cm级的精度激光测距还不是随便做,关键测距范围还只有10米。

网友(2019-06-25):
引用 网友C:
激光测距现在都是mm级的精度了,cm级的精度激光测距还不是随便做,关键测距范围还只有10米。 ...

现在mm级精度的测距仪都是相位式的,精确度高但是测量频率低(10Hz以内吧)

楼主要的是几百Hz到上千Hz的测距模块,需要应用TOF或者三角测距方案,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是精度只能做到cm级别;
其中:
三角测距:三角测距的原理决定的,近点精度高,远点精度低; 考虑到距离距离越大导致传感器接收到的光信号越弱,越发导致其精度越差,总量程一般在10m以内
TOF测距:远点和近点测距能力整体差别不大,远距离模块测距能力可以做到Km级别(精度m级别),近距离量程10~30m的情况下精度可以做到cm级别。

楼主这种需求,用TOF测距方案相对比较合适;

网友:
我们当前的近距离的TOF方案楼主可以考虑,
激光测距方案,10~25m量程(具体看选型)
绝对精度:+ - 2~5cm,测量频率 100Hz,光源:650nm 红光;
量大可以定制780nm不可见光版本

网友(2019-08-19):
请问 楼主 有没有搞过三角原理的激光测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