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mqtt断线重连怎么重新订阅主题

楼主(2019-04-09):
现在做了一个python和串口中转的插件,用于下位机和java之间的通信,python没有什么经验,简单的写了一下,目前发现断线后python 库是可以重连mqtt服务的,但是没有重新订阅主题。

网友A:
在on_connect回调里面订阅. 重连会再次触发该回调函数
那么问题来了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订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n_connect回调里面订阅. 重连会再次触发该回调函数
那么问题来了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订阅的呢? ...

谢谢,搞定了。我之前理解的有问题,我以为重连是reconnect回调里去订阅了。on_connect连接着会一直进入,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n_connect回调里面订阅. 重连会再次触发该回调函数
那么问题来了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订阅的呢? ...

我原本是connect成功后直接订阅的,没有用回调函数,python刚开始玩,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是connect成功后直接订阅的,没有用回调函数,python刚开始玩,还需要多多学习。 ...

同样新手,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