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款投影仪,场地可容300人,吊顶安装,距离约5.4米

楼主(2019-04-09):
如题
会议场地可容300人,吊顶安装,距离约5.4米, 幕布大约选择150寸宽屏幕6:9
场地有限, 舞台 区域 最高2.45米,200寸都2.49米了,再大就拖地了, 会显得好低了。。 上面还预留挂横幅的

以前投影是 舞台两边各一个投影的, 第二个投影,线长,信号损耗大,模糊。。。 大多客租场地都想中间有投影。。。。
昨天有一台机坏了。。所以想弃用两边的, 改用中间的,  LCD是不可能的了, 老板不肯下这么重本钱

接口方面 HDMI VGA 必需的, 分辨率怎么也得1080P了。。
可有什么选择?

网友:
这个亮度的工程机,分辨率是不容易达到的硬伤,不如选择LCD拼接或者LED。

网友:
激光投影,要么就是工程级的了

网友:
弄几块LCD拼接的,几万也下来了。

网友:
激光电视吧

网友A:
高清的工程机,至少6-10万,用LCD拼接,都能拼到16块屏幕了,那得多大了啊。再说,你300人看150寸投影,除非场地有限,要不得至少200寸以上才能看,否则那画面那情景.................

网友B:
150吋300人。。。。这场面好尴尬。家里都投120吋了

网友:
这是要自己建个电影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清的工程机,至少6-10万,用LCD拼接,都能拼到16块屏幕了,那得多大了啊。再说,你300人看150寸投影,除 ...

场地有限, 舞台 区域 最高2.45米,200寸都2.49米了,再大就拖地了, 会显得好低了。。 上面还预留挂横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吋300人。。。。这场面好尴尬。家里都投120吋了

场地有限, 舞台 区域 最高2.45米,200寸都2.49米了,再大就拖地了, 会显得好低了。。 上面还预留挂横幅的

网友:
还是建议做LCD拼接,可以按照实际场地宽度做异型屏,用作16:9的时候,两侧显示区域可以做耳屏,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C:
坚果G1我用过LED的光源亮度非常高,极米的投影仪也很好,自带音响音质也不错,现在买投影仪最好还是买LED的,贵是贵点色彩亮度不是灯泡机能比的而且寿命也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场地有限, 舞台 区域 最高2.45米,200寸都2.49米了,再大就拖地了, 会显得好低了。。 上面还预留挂横幅 ...

那还是拼接屏吧,LED全彩屏效果也不错也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拼接屏吧,LED全彩屏效果也不错也更灵活

好是好,貌似 就是占地有点大, 屏面 离墙 很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坚果G1我用过LED的光源亮度非常高,极米的投影仪也很好,自带音响音质也不错,现在买投影仪最好还是买LED的 ...

LED便携是优点,但是舒适度完全没法比。还不如我用了9年的东芝DLP机呢。

我那个老投影长时间看眼睛不累,快速晃动彩虹眼很轻微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有几年是当电视来看的,寿命还不错,换过一次灯,200来块钱。

极米邻居有一台颜色非常艳,但是看着很不舒服,看了没有半个片眼睛就受不了。

新买的是3LCD的,颜色比老投影好了不少,主要是分辨率高了几倍,看着更舒服了。

目前来说我近几年是不会用LED光源DLP的了。还要等LED或者激光光源再发展一下再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是好,貌似 就是占地有点大, 屏面 离墙 很厚

要是必须选投影,那就高清机里选个高亮度的吧,商用尽量选DLP的,在教育机型里面选一个,一般教育机亮度高,分辨率也还可以。

中等价位的商用机一般分辨率不高,亮度还可以但是观看感受不好,尤其是价格低的DLP的,看时间长了比较累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必须选投影,那就高清机里选个高亮度的吧,商用尽量选DLP的,在教育机型里面选一个,一般教育机亮度 ...

场地的确难以选择, 舞台墙面, 有一层 花墙(婚宴时用), 然后来有 红帘布(会议时用拉上, 挡着花墙)  , 做LED或拼接屏,  都突出好多了,也不好 不同场景使用(有些会议会做个大大幅的亠告布)

所以只有投影了,  幕布可以收起来,  可是  投影的确也不好的。。。实在不知什么方案了

网友:
激光投影吧,亮度高,几万块搞定

网友:
这种场合,LED投影仪就不用想了。
买那个1500流明以上的灯泡投影仪就行了。

网友:
买个超短焦的高清投影就行,不过估计价格你接受不了
https://item.jd.com/3849955.html

网友:
便宜的似乎只有明基,然后就爱普生、son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