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76e003 isp icp iap ocd 知识的一点个人感悟。

楼主(2019-04-09):
原来玩过 arduino uno的人,都知道 avr时代有个 isp的插头,那时候 isp 有时候叫 icp 。 反正是对 avr 进行编程的。  avr 的 online debug 需要通过 jtag 接口进行。。  那时候的概念是混淆的。所以大家都乱叫 isp icp 等等。。

到了 2018年  n76e003  时代。  弯弯的 ds 也写得 云里雾里。 但是至少把这2-3个名词说清楚了。。

lz在这里总结下:

ICP ==  in circuit program  ,    003 里面 占用 3个脚, 分别是 data clk rst 。  这个主要作用就是烧录程序和配置, 无其他用途。

ISP == in system program ,    利用 bootload ,对 76e003 进行程序更新。。  也就是 你的产品发放到 用户手里。  这个时候后期维护,是用ISP进行。

IAP == in application program ,  新塘吧iap 作为一类特殊的指令集,进行介绍。。  实际 要实现isp的功能, 是用 iap相应的指令集 去实现的。。。   粗略的可以认为 IAP == ISP , 但是又稍有不同, ISP 宏观一点,  IAP微观一点!! 我是这么认为的!!

OCD == on chip debug ,  也是占用 ICP的那3个脚。 就是用于程序的断点,watch 变量。。  等价于 avr 的jtag 口的功能。。。    做产品的时候可以开启ocd 。 正式发布产品的时候 关闭 ocd config。

-------------------------------

以上4个知识点,  如果你用过76e003 ,觉得我阐述的不对, 请斧正!    希望这一点点信息,给大家开发带来解惑!

网友A:
大神,n76e003只能用新唐的下载器下载程序吗?别外再求一个n76e003的开发板图纸,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n76e003只能用新唐的下载器下载程序吗?别外再求一个n76e003的开发板图纸,谢谢了! ...

这是官方开发板资料。 可以只做 76e003部分, 下载器不要自己做。去x宝买下载器。

icp的程序是加密的。 只能用新塘的 icp 上位机。   就和 老妖的 stc 上位机 一个玩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官方开发板资料。 可以只做 76e003部分, 下载器不要自己做。去x宝买下载器。

多谢!但是你这个图纸除去下载器,就一个最小系统板,有没有那种应用方面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但是你这个图纸除去下载器,就一个最小系统板,有没有那种应用方面的图纸? ...

单片机外围电路  pdf ,搜索下。  暂时没收集到这些资料。  因为 外围电路 变种 几乎有无限种可能。

基本的电路 是

spi flash
i2c eeprom
gpio
uart

涉及到 op的,还要多学学理论知识。  目前也是大部分mcu工程师的薄弱点。

网友:
是当年在学校玩AVR时用过ISP下载器,这东西其实就是个串口。
新塘这颗芯片也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