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较简单的算法能检测波峰的

楼主(2019-04-09):
如图,一组数据,SPI读取的一组数组,实际需要计算出第一个波峰对应的数组下标就可以

网友:
设置1个变量,初始为最小值0,然后搜寻整个数组

网友A:
不就是求最大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求最大值吗

不行,这样求出是第二个峰。
这是刚刚拷出来的数据,有可能三个峰,但是要的是第一个峰

网友:
如果很光滑的话,找比左、右好几个点都大的点,如果不光滑的话,滤一下波再求就行了

网友:
    PointTmp = CFFTin[0];
    if (CFFTin[0] > CFFTin[1]){
        CFFTin[0] = 0.0;
    }
    for(i = 1; i < Len - 1; i++){
        PointMax = Max(PointTmp, CFFTin[i + 1]);
        PointTmp = CFFTin[i];
        if (CFFTin[i] <= PointMax){
            CFFTin[i] = 0.0;
        }
    }
不为0的点都是峰值点, 通过门限挑出需要的峰值点

网友:
根据你的信号频率,加窗求最大值就行了吧

网友:
统计学如何
类似算正态分布

网友:
跌落足够大就认为是第一个峰

网友:
求导啊,字数补丁

网友:
先求导,导数符号变化的点就是波峰,然后提取大信号波峰

网友:
你这个不是很简单,首先,遍历一边数组,找出远大于平均值的N项,然后看这N项那个是这个数组里面的下标最小的那个不就行了

网友:
一阶求导可以求波峰波谷,要区分是波峰还是波谷,用二阶求导后看数字符号。

网友:
之前的若干个数和之后的若干个数,都比他小,这个值就是波峰

网友B:
电压比较器的思想可以做,软件或硬件方法都可以完成,设定400为上限阈值,然后算两个脉冲中点处的数组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比较器的思想可以做,软件或硬件方法都可以完成,设定400为上限阈值,然后算两个脉冲中点处的数组间隔 ...

幅值可能不定呐

网友:
matlab findpeaks,可以找出所有的局部峰值点及其位置,然后筛出需要的即可

网友:
这个要做稳定不太好做的,尤其是数值噪声比较大时,容易误检测。一般是时间上加窗和幅值加窗做判断检测,单都要根据信号的特性做调整的。

网友C:
刚好以前做过图像处理中的边缘查找算法。
应该和你这个比较类似。
主要方法是求导,找到所有的峰值点。然后设定一个阈值。你这里只需要取大于阈值条件的第一个峰值点即可。
我贴出的图像是取最大的峰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以前做过图像处理中的边缘查找算法。
应该和你这个比较类似。
主要方法是求导,找到所有的峰值点。然 ...

那我是得算出函数式再来求导吗?
还是???

网友:
呼叫豹警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得算出函数式再来求导吗?
还是???

对于你这个应用直接f(x+1) - f(x) 就可以了。 x就是数组下标,y就是数组对应下标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