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4V降压到5V的电路中三极管BCX56-16的作用

楼主(2019-04-09):
由于本人一直是做layout的,对于原理和元器件运用不是很懂,但是希望能多学习了解下。最近有拿到一块板子,量出来对应24V转5V的电源图如下,对于BCX56-16的作用不是很理解,关键是三极管后面的电压是12V,这个三极管还有降压功能吗,麻烦大神们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
两级降压电路,D2是12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分级降压,避免HT7150功耗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级降压,避免HT7150功耗过大。

是的,我查了下HT7150 耐压才24V的,大概查了下资料,之前一直理解三极管是电流控制作用,这里是不是一直工作在饱和状态,然后发射级电压就等于基级电压的,基级是稳压二极管稳压成12V的,所以发射级那里的电压也是12V的了,还有个问题就这个这个三极管发烫很厉害,SOT89的封装上电一会就烫手的,输入24V大概80mA

网友:
2级降压,第一级用三极管降一点下来

网友:
D2稳压,输出应该是稳压管值-二极管压降,压降都在三极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查了下HT7150 耐压才24V的,大概查了下资料,之前一直理解三极管是电流控制作用,这里是不是一直 ...

差不多有1瓦的功耗压在那三极管上,封装那么小,不烫才怪,要么用TO220加个小散热片,要么用DCDC

网友:
用DCDC吧,这种搞法会起火的

楼主:
感谢大家,看来需要从头好好学习下,那个板应该是有问题的,正常的话5V只有十多毫安的

楼主:
再问下,像下面这种的,两个三极管组合成一个达林顿管有什么具体作用的,是用来分担功耗的吗,因为感觉没有必要用两个啊。

网友B:
一些便宜的方案,完全是没得节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便宜的方案,完全是没得节操啊

+1,精辟

网友C:
就一延迟启动电路。R7给电容充电,电压慢慢上升。说串行稳压的,好像构不成闭环的吧。后面都自带7150稳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延迟启动电路。R7给电容充电,电压慢慢上升。说串行稳压的,好像构不成闭环的吧。后面都自带7150稳压了 ...

是串行稳压的,就一个射级电压跟随电路,通过稳压管调节电压的,后面的7150耐压不够,且直接过来压降也太大了发烫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串行稳压的,就一个射级电压跟随电路,通过稳压管调节电压的,后面的7150耐压不够,且直接过来压降也太 ...

确实,没看清D2是个稳压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像下面这种的,两个三极管组合成一个达林顿管有什么具体作用的,是用来分担功耗的吗,因为感觉没有 ...

两个三极管增加放大倍数,典型的达林顿电路,纹波会更小,全部功耗都在Q3上

网友:
这个电路的电流很小

网友:
正好今天碰到一个这样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2019-07-08):
不是电容倍增器吗?

网友(2020-06-09):
电子稳压电路。

网友:
R7好像有点小

网友D(2020-07-25):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查了下HT7150 耐压才24V的,大概查了下资料,之前一直理解三极管是电流控制作用,这里是不是一直 ...

怎么解决的烫手问题,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烫手问题,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发热功率就那么大,只能加大散热面积

网友:
预稳压,射极跟随器,B极12V,E极11.4V,承担一部分损坏,避免7150功耗过大。

网友:
用2596能多多少钱呢

网友:
老电视机上常用这种稳压电路, 12V = Vd2 - 0.7, 而且C11电容容量等效增大了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