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下CPU风扇转速和PWM占空比的关系,发现线性度很好

楼主(2019-04-09):
1. PWM: 23KHz, 3.3V
2. 测速:100KΩ上来到12V
3. 接线:【黑-GND】、【红:+12V】、【黄:测速】、【蓝:PWM】

注:1. PWM在占空比为0的时候仍然旋转,Duty从【0~20%】转速基本不变,然后转速才随着占空比增加,100%最大。
       2. 转速通过示波器频率计功能测得频率,然后 (Freq/2)*60得到。
       3. 如果风扇发生堵转,此时基本不消耗电流,过两三秒后风扇会尝试重新转动。

一、实物图如下:

二、占空比和风扇转速的关系:

三、占空比和功耗的关系:

楼主:
对了,不知道CPU风扇那个接线端子叫啥名?昨天去中发转了一圈,都没有买这种端子的。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本身有反馈控制的缘故
端子型号  KF2510-4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本身有反馈控制的缘故
端子型号  KF2510-4p

多谢,端子很类似了,不过不完全一样(从LCSC图片看),这个CPU端子中间有个突起,LCSC图片中,端子的突起都在两端。

网友B:
测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风扇手册应该都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风扇手册应该都有标准

想用的单片机驱动一下。
测试之前去他们中文官网找了下,啥datasheet都没有,然后去日文网找找到了个文档是如何安装风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用的单片机驱动一下。
测试之前去他们中文官网找了下,啥datasheet都没有,然后去日文网找找到了个文档 ...

CPU风扇这个是intel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风扇这个是intel的文档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端子很类似了,不过不完全一样(从LCSC图片看),这个CPU端子中间有个突起,LCSC图片中,端子的突 ...

那是为了兼容3P和4P的风扇专门定制的一种,淘宝上面加上主板二字搜索

网友:
现在新的主板都是3线的,通过测速来反馈风扇供电电压

网友D:
楼主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同问,是什么软件的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origin,类似于Excel的一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是什么软件的画

一般他们搞物理的都用这个处理数据,就相当于我们行业中的AD或者阿里狗什么的吧

网友F:
问下有没有12cm的支持pwm调速的4pin机箱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风扇这个是intel的文档

赞,大家真是什么资料都有,感谢分享。

网友:
1.duty那个,有2-3个电阻可以设置。
  一个电阻是设置转速转速曲线的斜率,
  另外两个是设置最低转速。
  可以将最低转速设置为从零开始。

2.这种风扇,都是转一圈有两个FG信号。
  磁铁是NSNS,多为单线圈绕制。

3.堵转保护,稍微好点的驱动芯片都有的。
  间歇工作机制,避免烧芯片和线圈。

4.一般驱动芯片的PWM接收范围为100-100k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有没有12cm的支持pwm调速的4pin机箱风扇?

量少去淘宝,有这个规格的风扇。

从一两千转到一两万转的都有。

网友:
我们公司冰箱产品上用的电机就有用到这种。
里面有控制芯片,带堵转保护。
1根速度线,就是按PWM速度来调整转速,
1根反馈线,应该就是霍尔元件反馈,所以要看电机的线圈是几对级的,就可以转换成转速

网友G:
楼主这个图表是用什么做的? 好专业~!

网友H:
同问楼主这个图表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图表是用什么做的? 好专业~!

origin,专业数据处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问楼主这个图表是用什么做的?

origin,功能比excell强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origin,功能比excell强大很多

谢谢,我了解一下

网友I:
楼主强啊,PWM 轴能做到110%!

也贴一个我以前用EXCEL+GPIB自动测量的结果。

网友:
三线的风扇居多

网友:
4线的风扇检速及调速线位置互换的也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强啊,PWM 轴能做到110%!

也贴一个我以前用EXCEL+GPIB自动测量的结果。

网友J:
楼主能提供Origin这个软件的包装包吗?网上下的不敢用,捆绑的流氓软件太多了

网友:
CPU风扇里有控制器的吧,就是让转速和PWM成线性关系。不过好一点的DIY主板一般也同时提供电压调速的功能。
那个座和KF2510-4稍有不同,旁边的挡板只挡三个脚,这样三线和四线的插头都能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提供Origin这个软件的包装包吗?网上下的不敢用,捆绑的流氓软件太多了 ...

正规网站上的应该不大。

楼主:
文件比较大,你自己从网上找找吧,问题不大。
这个软件上手不太容易,我大约五年前,专门学了几个月。

网友(2019-05-12):
图表做的专业,有大厂Datasheet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