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7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例程,含AC6和AC5两版

楼主(2019-04-10):
说明:
1、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RTX5和FreeRTOS,简单易移植,统一采用CMSIS-RTOS V2封装层。
2、DTCM是H7里面性能最高的RAM,主频400MHz,跟内核速度一样,所以例子的主RAM全部使用DTCM。
其它用到DMA和大数量传输的地方,用AXI SRAM,SRAM1,SRMA2,SRAM3或者SRAM4,主频都是200MHz。
3、硬件异常分析是用的SEGGER的方案。
4、每个例子加入Evernt Recoder支持,方便使用调试组件。
5、RTX4和RTX5都已经是免费的,Apache-2.0授权,几乎随意商用。
6、愿RTX5一直在进行的工业级安全认证和汽车级安全认证早日完成。

注,AC6的强劲性能看帖末。

工程模板:
RTX5和FreeRTOS都是AC5和AC6两个版本。

注意事项:
1、为了保证RTX5和FreeRTOS的调试组件可以正常使用,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路径不可太长,而且退出调试的时候取消所有断点。
2、安装如下软件包的最新版本,使用MDK5.26及其以上版本。

调试组件:
RTX5

FreeRTOS的不够稳

时间测量:

类似SystemView的RTX5调试组件System Analyzer

根据ARM官方的时间记录,AC6是在2015年发布的。推出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1、首先是安全认证,编译器也是有安全认证的,下面是AC5和AC6的对比

2、AC5和AC6的综合PK,根据这个比较,AC6的综合性能提升了14.9%。
    事实上,在一些大型工业和汽车代码体系中,性能比上一代增长超过30%。 这是针对复杂,真实的嵌入式代码进行全面优化的结果,而不是专注于某个芯片测试。

3、AC6,AC5和GCC生成代码量大小的比较

4、随着AC6的不断升级,性能也一代比一代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棒棒哒

网友A:
谢谢分享。
后续103,407,429有模板吗?

网友B:
硬汉不要老熬夜啊。身体要紧
请问是居于5.27开发的吗

网友C:
这个RTX5能在IAR里面像在KEIL里面这么直观方便的调试吗?这个KEIL用起来真的是无爱

网友D:
不错,现在MDK真是越做越完备齐全了,回头也试下RTX5的,感谢硬汉的分享

网友E:
谢谢硬汉分享,期待中间件教程早日发布。

网友:
越看你的帖子越喜欢

网友:
哇!这个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TX5能在IAR里面像在KEIL里面这么直观方便的调试吗?这个KEIL用起来真的是无爱 ...

就看你的取舍了啊,一个是前突后突貌美肤白但没钱,一个是水缸体活好且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后续103,407,429有模板吗?

做,先把H7的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不要老熬夜啊。身体要紧
请问是居于5.27开发的吗

对,用5.27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RTX5能在IAR里面像在KEIL里面这么直观方便的调试吗?这个KEIL用起来真的是无爱 ...

爱上了一发不可收拾^_^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现在MDK真是越做越完备齐全了,回头也试下RTX5的,感谢硬汉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硬汉分享,期待中间件教程早日发布。

嗯,先把基础的整完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爱上了一发不可收拾^_^

中文变量,中文文件名,我真的在用,IAR设置了UTF8之后编辑、编译、调试通吃,sourcetree也不乱码。KEIL是不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Can例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文变量,中文文件名,我真的在用,IAR设置了UTF8之后编辑、编译、调试通吃,sourcetree也不乱码。KEI ...

可以。

options->c/c++->Misc controls 填写“--locale=english”

楼主:
新版的CAN还没用,老版的在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好移植freeRTOS

网友F:
GCC运行变慢30%,占用Rom变大30%

不过对比的GCC5,现在GCC7 不知道有没有赶上来。

网友F:
希望LLVM Clang能够一战,编译速度更快、编译产出更小、出错提示更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GCC运行变慢30%,占用Rom变大30%

不过对比的GCC5,现在GCC7 不知道有没有赶上来。 ...

GCC也可以比较小,开LTO连接器优化就行。

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4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LLVM Clang能够一战,编译速度更快、编译产出更小、出错提示更友好。

CLANG的错误检测非常不错

下面这种错误都检测出来了。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H7xx_HAL_USART_H
#define __STM3H7xx_HAL_USART_H

网友G:
AC6编译之后,好像还无法跳转查看。考虑这种情况,让AC5编译时不产生BrowseInfo,编译速度是差不多的。
但实时错误检测方面,AC6环境确实要好不少。编译错误提示也是AC6比AC5强不少。

近一年的项目基本上都是用CMSIS-RTOS封装的RTX5,都是把源码加到工程里的。没用过KEIL包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G:
AC6编译之后,好像还无法跳转查看。考虑这种情况,让AC5编译时不产生BrowseInfo,编译速度是差不多的。
但 ...

使用AC6的话,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1、工程路径一定不要有中文,有中文会导致无法跳转。
2、工程代码里面有中文的话,要注意编码类型,推荐用UTF-8,使用ANSI本地编码(GBK,GB2312之类)会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