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树莓派设置service启动程序,程序中无法访问其他文件....

楼主(2019-04-10):
一个bin文件中需要访问其他文件,直接执行此bin文件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把此程序设置为service(https://www.jianshu.com/p/1a160067d8fd   其中方法1)

执行service mystart start

就会提示,程序中无法打开其他文件

楼主:
并且已经执行权限chmod 777

网友A:
不懂,是不是因为service执行此bin文件的用户权限不够,需要root权限

树莓派开机运行什么我用的是systemctl,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是不是因为service执行此bin文件的用户权限不够,需要root权限

树莓派开机运行什么我用的是systemct ...

可能没讲清楚,如图

service start以后,已经执行了bin文件,只是bin文件中还要调用其他的文件

网友:
注意工作路径   你用绝对路径估计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