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批有网友DIY一个智能的么?

楼主(2019-04-10):
刚刚搞了一个电动螺丝批,生产线用的,比我以前自己买的好多了,换了碳刷稳定的很。看了一下参数,电源是30V 0.8A,好像有双电压的,拆开了看,有四根线,以为是过热保护的,原来是个测速的,不知是不是电动势电压,忘了用AC量了,直流是,输入5V转速较慢,检测线输出是1V,输入17V,检测到4V,输入3V都可以转,300毫伏,和静态的噪声电压差不多,都是无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

行星减速还是很稳的,这个没有换挡,单靠调电压估计不是很理想,就是想电子这边有没什么可以做的,比如和汽车启动的时候一样,智能的给油,大电压启动,检测到转起来就低转速运行,避免打花螺丝什么的。

不知道那个检测线有多稳定,是不是搞个简单的PID就可以了。

网友:
都不是专业拧螺丝的,网友们没动力来做这个事。

网友A:
之前做了一个电动螺丝刀的电机的控制方案,当出现螺丝拧紧后,电机堵转,电机自动停止,有兴趣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
曾经经历:打过几千部小灵通的上盖螺钉还是夜班,电批转还在打瞌睡,一不小心电批戳到LCD上。其实要看到底解决什么问题,螺钉帽打坏了一般是螺钉与电批接触不严实。螺钉打不紧或花了跟扭矩没控制好有很大关系,想数字控制或看打螺钉过程中的扭矩曲线的那就不是一般电批了。   即使有人生产这种电批,普及到产线上可能要很久。

网友:
最好用的还是充电、可调整速、有打滑装置的多用手电钻

网友:
最好当然是机器人打螺丝了,这个重复劳动人会烦的

网友B:
刚入速HIOS的BLC5000 ESD,带的是最高级那种双速电源,好用得不得了,才三百块包邮,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了一个电动螺丝刀的电机的控制方案,当出现螺丝拧紧后,电机堵转,电机自动停止,有兴趣可以沟通一下 ...

HIOS是专业做这东西的。

网友:
得伟 DCF680 , 感应式开关,调速,我感觉还算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速HIOS的BLC5000 ESD,带的是最高级那种双速电源,好用得不得了,才三百块包邮,要什么自行车。 ...

请教在哪里可以买到?taobao上搜不到BLC5000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速HIOS的BLC5000 ESD,带的是最高级那种双速电源,好用得不得了,才三百块包邮,要什么自行车。 ...

是不是BLF50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速HIOS的BLC5000 ESD,带的是最高级那种双速电源,好用得不得了,才三百块包邮,要什么自行车。 ...

都是生产力大佬。
我就家里偶尔用用,刚买了把牧田的锂电螺丝批。

网友B:
BL5000e
e表示ESD safe
无刷
八成新
带豪华电源T-70BL
我以前也用的是锂电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入速HIOS的BLC5000 ESD,带的是最高级那种双速电源,好用得不得了,才三百块包邮,要什么自行车。 ...

有这牛叉货还不分享分享?坛里网友翘首以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牛叉货还不分享分享?坛里网友翘首以盼

刚问了卖家,卖光光了。

网友B:
顺便说一下,买这玩意儿要买无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下,买这玩意儿要买无刷的

你工具好全啊,啥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工具好全啊,啥都有

不玩钢笔玩电工器材!
器材党,武艺不好,打不过对手,就搞个宝刀,削死人家!惭愧

网友E:
38上有人开发无刷的了,尺寸很小。不过还没发布,内部试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上有人开发无刷的了,尺寸很小。不过还没发布,内部试用呢

再怎么好也比不过人家 HIOS的,人家半个世纪就专注于做好一个产品:电批。
他们的电批是配合机器人来使的。

网友F:
请问推荐的电动螺丝刀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BL5000e
e表示ESD safe
无刷

看你的帖子已经种草好几个工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帖子已经种草好几个工具了。。。

千万别入坑,地狱十八层,层比层更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5000e
e表示ESD safe
无刷

种草种草。

网友:
打螺丝需求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推荐的电动螺丝刀有链接吗?谢谢

木有了,不好意思,本来是买MX500P配件,结果人家问我要不要电批,以前东家买了一台松下的那种土不辣鸡的电批,都觉得好高大上,于是顺便买了一个,跟MX500P配件一起包邮。入手之后,开箱那一刻,感动得内牛满面,比松下的电批好一千倍。刚才问了,他们家主要是卖烙铁的,电批是碰巧收到一个,所以便宜出给我了。这玩意儿,正常价格在500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玩钢笔玩电工器材!
器材党,武艺不好,打不过对手,就搞个宝刀,削死人家!惭愧 ...

我这伪电工转做物联网这半年多也买了不少装备,很多都还没开封
原来家里只有个17B的万用表和白菜白光。
现在锂电钻,锂电批,高频烙铁,可调电源,和一大堆仪表,测光/测温/测距/测空气......

网友:
还真有这种东西  我仔细查过  并且手头有一只在用 扭距相对精准 但无法拧太小的螺丝 最小力度还是显大  相对常见的工具  他有超高的转速 3000转左右。高转速不算啥 电批带离合器 到力后自停不是堵转那种 是到力自动停止 又快又精准 小力度的带电子离合的可以买松下EZ7410 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上有人开发无刷的了,尺寸很小。不过还没发布,内部试用呢

12年在38上面花了120元买了个二手奇力速SK-923,下压式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速HIOS的BLC5000 ESD,带的是最高级那种双速电源,好用得不得了,才三百块包邮,要什么自行车。 ...

请买带电子离合的  那才是真好用  带不带电子离合 用起来完全不一样 松下EZ7410试试吧

网友:
想买个锂电的,体积不要太大,带扭力调节的坛友们看到了推荐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木有了,不好意思,本来是买MX500P配件,结果人家问我要不要电批,以前东家买了一台松下的那种土不辣鸡的 ...

EZ7410是小螺丝  大螺丝就上HIOS 1860 不确定是1860还是1820  按压式最爽  摆好姿势就是滋的一声   真的 就是滋的一声螺丝就上好了  力度调到最大 打十公分的木螺钉也就是滋两声的程度  不是那种咔咔响打滑  LOW爆了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H:
EZ7410是小螺丝  大螺丝就上HIOS 1860 不确定是1860还是1820  按压式最爽  摆好姿势就是滋的一声   真的  ...

又骗我入坑。我又不是天天用,不买锂电的。锂电不用,三年报废!
HIOS的就够好了,我买的那一套,全新的得4000左右。

我不太懂这玩意儿,我只觉得HIOS几十年如一日就做一样东西,比那些什么都做的更专业。BL5000的开关全是磁控的,无触点,一百年不会坏的。无刷电机不会产生粉尘,也不用换刷。导电外壳不会产生和积累静电。

网友:
伺服电批,比如 速动 牌,贵。甚至能设置不同阶段的扭力和速度

网友:
买个日本的拆开就明白 了,力矩可调带自停是靠机械和电子实现的,力矩就是离合器的弹簧压力,扭力大于弹簧压力,离合器分离,批头停转,同时触动微动开关,断电,无刷的是停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入坑,地狱十八层,层比层更深!

小白花

网友:
It is good to know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网友:
记号i下 最近可能用到 高端一点的

网友:
要高端智能,可以设工艺曲线是吧?瑞典阿特拉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速HIOS的BLC5000 ESD,带的是最高级那种双速电源,好用得不得了,才三百块包邮,要什么自行车。 ...

有这么便宜?可否介绍一下,正有兴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