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脑配置怎样

楼主(2019-04-10):
好多年没关注台式机行情了,现在要配一台机械制图机器,也不要求多好,主要能正常运行solidworks就行,这是电脑店开的单,看看怎样,价格如何,是否可以减配一点

网友A:
前段时间买的DELL整机,I7 + 双硬盘 + 16G + 27寸显示 + 1060的独显   = 6300元左右

网友:
为何要intel不要amd  锐龙呢

网友B:
我感觉SW一般应用  3k的主机都差不多了,内存觉得可以上32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SW一般应用  3k的主机都差不多了,内存觉得可以上32g

是的,这相当贵了,都够我整出来三套完整的双路6核服务器平台了。关键是服务器可以24*365,这货不可以。

还有硬盘太sb了,240g还要260,要知道有品牌1.5t的固态都跌到800冰点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相当贵了,都够我整出来三套完整的双路6核服务器平台了。关键是服务器可以24*365,这货不可以。 ...

固态1.5t,800rmb?性能怎么样?求推荐

网友:
好吧,京东搜到了,不知道靠谱吗?请问哪位用过,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买的DELL整机,I7 + 双硬盘 + 16G + 27寸显示 + 1060的独显   = 6300元左右

现在内存都配置到16G了?

网友D:
价格比某东高,不如自己买件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比某东高,不如自己买件装

实体店高是肯定高一些的,一般能流畅运行solidworks的话,内存一条是否可以了,显卡是否可以降低等级

网友:
很好的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内存都配置到16G了?

是的,可以增容

网友E:
显示器换好点的。我买了两个27寸的AOC2K显示器,一个1300,一个1800。1800的明显感觉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内存都配置到16G了?

这2个月内存降价了,回到了3年前的价格,一条16G的ddr4 2666 售价60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换好点的。我买了两个27寸的AOC2K显示器,一个1300,一个1800。1800的明显感觉好多了。 ...

27 2K会不会感觉字太小了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DELL的27的 不过是1080的,感觉颗粒感...刺眼

看了一下AOC 27可旋转的 2K 也才1600一个...区别大我就把这个DELL的退了,换AOC

网友:
引用 网友F:
27 2K会不会感觉字太小了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DELL的27的 不过是1080的,感觉颗粒感...刺眼

当你用过2K的,再看1080明显感觉十分差。我不近视,看起来非常好,你要是觉得小,win10里面有放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