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种永磁同步电机 IPM SPM 在性能,成本上差别

楼主(2019-04-10):
永磁同步电机分为两种:
1 转子表面贴磁
2 转子内嵌磁钢

找了很多资料,都说的不清楚,尤其是中文资料。哪位大神能告知下。
1 同种功率下,两种电机的体积有何不同?
2 同种功率下, 速度--扭矩---效率 曲线 有何不同
3 扭矩波动有何不同

网友A(2019-05-21):
二者谁优谁差有争议,都说可以做的比对方好,但不讨论那些少数先进设计,在一般情况下:

IPM突出的是功率密度高,转速高,力矩大,抗震,可适应高离心力(磁钢在内部,不容易损坏),适合电动汽车和电动工具。

SPM是控制精度高,响应快,运行平稳,适合做伺服,但在特别高转速的情况下结构受限,转子需要加套,导致气隙被迫增大,套也可能导致效率降低,强烈振动下磁钢可能脱落或损坏。

SPM只能使用永磁转矩,而IPM可以利用永磁转矩和磁阻转矩,IPM能在相同体积下输出更大转矩,在相同转速下,功率也更大,功率密度比SPM高。

SPM气息波形能做到完全正弦,所以用于控制时精度高,在低速下波形不容易失真。

对应楼主3个问题:
1.相同功率下,IPM体积可以做的更小。
2.相同功率下,IPM的曲线可能没有SPM平缓,但这个曲线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跟类型关系不大,取决于实际设计。
3.IPM的转矩波动普遍比SPM更差,但SPM也可以搞出很大的转矩波动。IPM不容易降低转矩波动,SPM可以将转矩波动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谁优谁差有争议,都说可以做的比对方好,但不讨论那些少数先进设计,在一般情况下:

IPM突出的是功率 ...

感谢专业的回答
测试过IPM 低速200转以下似乎没交流异步平滑。
在成本上,IPM 比同功率的交流铸铝转子电机大概高多少?
有的说IPM 体积要小很多,即使磁钢贵点,但其它材料成本低。总体成本相当。
各种说法不一。
好像现在新大洋知豆那种电机额定320V ,25KW 左右的3000多吧, IPM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专业的回答
测试过IPM 低速200转以下似乎没交流异步平滑。
在成本上,IPM 比同功率的交流铸铝转子电 ...

要是说这种功率的电机的话,我就不清楚了,我主要在研究4KW以下一万转以上的电机

成本应该是交流异步电机低,但这个得看做工,你要是说这个异步电机做的豪华的不得了,那也不好说。。

同功率IPM确实体积会小很多,成本相当是有可能的,但IPM的高功率密度可能带来散热问题,比如异步电机体积大,可能后面带个风叶转转就够散热了,但IPM很可能就上水冷了,因为体积太小了,如果转速还不是特别高转速的,那也没什么风可以散热了,如果加上了水冷,那一整套在体积、复杂性和成本上还有没有优势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