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3.5mm耳机输出标准幅度是多少

楼主(2019-04-10):
有时候要用手机作为信号源发出音频测试,想问下有没有谁知道手机3.5耳机接口的输出幅度范围?
(假设手机音量最大,播放1khz 0db正弦波信号)

我测试了,华为P8,输出RMS : 0.51V ,三星S10 RMS  0.43V,
没用苹果,没有测试苹果
(编辑:修改P8幅度)

网友:
没有标准;
目前的耳机灵敏度在100db/mw左右,这个100db的声压应该可以基本满足了,留下余量,按照元件特性和原厂耳机阻抗计算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相关的是EN50332-2或相仿的,你找下有没有详细数据

网友:
很多不一样。因为。有人用耳机口推红外发射管 。有的能直推。有的就不行。

网友:
一般的Android机标准差不多都是500mV(Rms)
苹果手机我印象中是1V(Rms)

网友:
没有标准,看手机内部DAC的性能。iPhone接近1VRMS

网友:
功放输出的电压幅度和负载直接相关。不接负载可能高达几V,接了低阻的扬声器可能就只有0.几v了。耳机的是功放输出是电流型输出,不是靠电压驱动负载的。 RCA接口的输出一般是给功放的电压型输出,日本标准不超过1V平均电压,不过国内做出来的五花八门。

网友:
我传个软件吧,直接把手机当信号源使用的,还可以顺便测测自己的耳朵响应范围,安卓版的,软件版本较老,新版本支持的功能更多,不过新版本好像收费了

楼主:
谢谢各位,应该是没有统一标准。做信号源可以先测试幅度再用于测试。

发现一个新特点,手机和蓝牙设备连接后,S10+竟然可以同时给2个蓝牙设备播放音乐,还可以做音量同步,
印象中只有苹果才能做音量同步的。

而且,蓝牙播放,比如播放-10db的信号,到蓝牙耳机也是-10db的信号,不管你手机上的音量是多少,
印象中之前的安卓手机蓝牙播放出来的音量是和手机音量相关的,只有苹果手机才不和手机本身音量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