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 有跑RT0S的例程吗 譬如freertos

楼主(2019-04-10):
找了一圈全是linux,imx6ul 有跑RT0S的例程吗 譬如freertos?因为硬性要求,必须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A:
那么你选用imx6ul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选用imx6ul的理由是什么?

bga封装且可以跑linux,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选用imx6ul的理由是什么?

1.因为应用对处理器性能要求比较高 譬如类似PLC控制器这样的应用
2.imx6ul 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封装且可以跑linux,哈哈

兄台见笑了  做工控的 linux这种非实时的基本要绝缘   vxworks买不起  只能折腾下免费的rtos

网友:
nuttx有imx6的支持,A9内核的

网友:
imx6ull  官方有的 类似 可以参考

网友:
imx6ull 有,官方有windows下的各种裸机例程,有freertos的,也有各种外设的。是用IAR编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因为应用对处理器性能要求比较高 譬如类似PLC控制器这样的应用
2.imx6ul 便宜

如果这样的话,NUC97x(ARM9@300MHz)系列作PLC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高端的M7 H7 也可以。例如nxp RT105x/106x
只是了解,并没有实际使用。